電容放電裝置

楼主(2012-03-18):
最近在測試一個昇壓電路, 電容充電約200~300V, 在檢測之前要對電容先放電以策安全,所以就做了一個放電裝置.

可以直接在電路板上放電,針腳換成縫衣針應該也很不錯,可以刺穿導線的外皮或是減少接觸不良而誤判的情形.
可放電的最大電容約: 1000uF/500V. 調整一些零件的規格應該可以更高一點,在我的應用是足夠了.
當然在使用時會用熱縮管把它用包起來,這裡只是為了拍照清晰,所以先不包

電路是依照這個網站做的:
http://www.repairfaq.org/sam/strbfaq.htm#strbcap2

网友A:
您的電阻阻值是否太低。於AC 220V下電容電壓 約為DC 311V, (311V / 3000) x 311  = 32W > 20W
在下計算至少要5K 20W水泥電阻才能安全放電。
當然以上是不考慮LED及二極體分壓分流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電阻阻值是否太低。於AC 220V下電容電壓 約為DC 311V, (311V / 3000) x 311  = 32W > 20W
在下計算至少 ...

我也算過, 用20W似乎不夠,但實際是可以的,水泥電阻並不會損壞.
原因大概是放電時間很短的關係,若是電壓一直維持在300V就會有問題.

网友B:
大大...能否上傳線路圖及PCB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能否上傳線路圖及PCB嗎?

電路是依照這個網站做的.
http://www.repairfaq.org/sam/strbfaq.htm#strbcap2
我做的pcb還有剩,有需要的話痞酷價60元含運.

网友:
不錯的電路...小而容易做...謝謝...

网友C:
放電時間真的很短,我覺得不用20W的電阻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電時間真的很短,我覺得不用20W的電阻也行...

或許不用20W也可以,但是如果是1000uF的大電容,放電時間變長了,也是要考慮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或許不用20W也可以,但是如果是1000uF的大電容,放電時間變長了,也是要考慮一下. ...

前陣子常常拆即可拍的閃光燈來玩,每次放電都是用螺絲起子放,都會''驚''到...後來就用1K 2W的電阻接在電錶的探針拿來放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陣子常常拆即可拍的閃光燈來玩,每次放電都是用螺絲起子放,都會''驚''到...後來就用1K 2W的電阻接在電 ...

我的閃光燈如果用100uF,直接放電何只會驚到,銅箔都爆開了.

网友C:
有...那麼嚴重嗎= ='''
我記得那顆電容在1.5V供電時衝飽是345V,以大小來看是10uF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那麼嚴重嗎= ='''
我記得那顆電容在1.5V供電時衝飽是345V,以大小來看是10uF左右~ ...

因為相機空間有限啊,所以只用小電容, 拆出來換上大電容試看看
10uF跟100uF是差了十倍耶.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相機空間有限啊,所以只用小電容, 拆出來換上大電容試看看
10uF跟100uF是差了十倍耶. ...

要不要換成1000u看看?說不定閃光燈爆開?!

楼主:
應該會爆開, 閃光燈好像有限制最大充電電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