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機板(A7S266-VM) SMD 規格 Datasheet!<已解決>!

楼主(2012-03-18):
這兩顆 SMD 的元件我似乎有見過 !!

不過找了好久就是找不到資料 !!

請知道的大大提供一下資訊 !!

网友A:
我也是 資訊好像有看過  真要用時老是找不到在哪裡

以下我參考到這
-------------------------------------------------------------------
SMD 電晶體 SOT-89

AE   transis BCX52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 ... xjy903k1rzeex7y.pdf

CF   transis BCX69
http://www.infineon.com/dgdl/bcx ... 573011589f3f56603e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 資訊好像有看過  真要用時老是找不到在哪裡

以下我參考到這

我是有查到這個資料 !!

但不能確定 !!

那個 R J 及 R K 的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

我再研究看看 !!

网友:
剛剛拆下來測 , 這資料是正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