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車配鎖

楼主(2012-03-18):
手機照得不清楚.客人的機車鑰匙不見了.是yamaha jog   .機車鎖.還沒有做空得鎖匙丕   使用工具挫刀  ..  off   打開狀態  龍頭上鎖狀態  ............完成品  .準備收錢

网友A:
恭喜..收錢了..^^

之前(十多年前)是二支..250..現在價位有改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收錢了..^^

之前(十多年前)是二支..250..現在價位有改嗎??

現在一支250元.有時客人要求也會多送一支拉.一支也沒多少錢,,,送給客人沒啥麼差,門市打一支也才二十元

网友:
呵..價位還是沒什麼變..

二支...手工只要一邊..機器比較快....0.0

网友B:
好奇的問一下.您怎知道要磨那裡.要磨多深呢?.阿這是你吃飯技術.
讚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的問一下.您怎知道要磨那裡.要磨多深呢?.阿這是你吃飯技術.
讚拉~~

鎖心內片子有高有低.可將鎖心上頭鐵片往下壓,然後手電筒下去照,多看幾次較不會有錯誤,一般老式機車多為五個片子,較新的機車為7片,7片的鑰匙會比較長,有些附有磁石鎖,短的鑰匙多為五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奇的問一下.您怎知道要磨那裡.要磨多深呢?.阿這是你吃飯技術.
讚拉~~

一般較舊型機車都是有五組鋸齒,較新型則有七組鋸齒,撥開機車鎖的防塵蓋後,就可以估出黃色(起始點)與第一組鋸齒(紅色線)的距離,然後均分成五等份,就是這個鎖的鋸齒距離。
接下來是鋸齒深淺的問題,機車鎖不同於門鎖,門鎖是用銅珠,機車鎖是用銅片,要決定鋸齒的深淺是要靠經驗,銅珠一定要在開啟狀態才能知道深淺程度,但是銅片卻不需要,你只要用撥針把銅片一片一片往下壓,就可以估出它的深淺程度了,有興趣大家可以對照你的機車鎖比較容易了解。
為什麼銅片不需要在開啟狀態就可以估出它的深淺?這個有機會我再拆給大家看,銅珠與銅片都是屬於直接帶動構造,但是銅片在這裡卻曝露它的的弱點,所以大部份的車廠都是使用更多的鋸齒組合來加強,但是也有車廠很聰明,它改用間接帶動的方式來改良,像數十年前通用汽車車系的門鎖與引擎鎖就已經是間接帶動構造了。

以前的車子沒有遙控器,車主常常把鎖匙鎖在車子裡面,請鎖匠來開車門時,一般都是用鐵尺,大家不要看通用的鎖匙平凡無奇,如果你要求只能從門鎖開,那大半的鎖匠可能要放棄,因為間接帶動的構造比增加鋸齒的強度還要更好。

對鎖有一點點研究,斑門弄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較舊型機車都是有五組鋸齒,較新型則有七組鋸齒,撥開機車鎖的防塵蓋後,就可以估出黃色(起始點)與 ...

wish大回答的很仔細..............(撥開機車鎖的防塵蓋後,就可以估出黃色(起始點)與第一組鋸齒(紅色線)的距離,然後均分成五等份,就是這個鎖的鋸齒距離)有個更簡單而且容易的方法.就是用蠟筆或奇異筆劃在鎖胚上插進鎖孔,左右轉幾下.齒位就會很清楚的印出來了。GM汽車的鎖心確實不好開,因設計不同所以銅片,以目測來看,每片的高度是一樣高的.一樣需先開啟才有辦法看高低,不過難度有點高.第二點因為結構的不同如果要從鎖心開很有可能會傷到鎖心.鎖心會壞掉,所以一般鎖店非不得已,基本上是不會從鎖心下手的,賺沒多少錢,要是把客人鎖心弄壞了反而得不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