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三洋SMT-30LC1 主機板

楼主(2012-03-18):
求助 三洋SMT-30LC1 主機板的外接電源供應器的金屬接頭的pin腳.腳位定義.如圖4. 感謝!!
因無此機的外接電源供應器.無法得知主機板上電源供應器的金屬接頭的pin腳的腳位定義.
已得知此機的外接電源供應器的規格為 14V/16A , 15V/2A , 5V/0.3A . 而14V/16A 應是高壓板電源已經查得腳位. 但是15V/2A (應是主機板電源), 5V/0.3A(應是待機電源) 及 POWER ON 這三個腳位就無法判斷.請求各位前輩大大協助.感恩!!

网友:
此機種 ,內部不是有電源板, 為何要外接電源
阿.看錯了.看成三洋SMT-32LC1

网友A:
目前手頭上有6台此機型的電源供應器,已修好2台還有4台正在奮鬥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手頭上有6台此機型的電源供應器,已修好2台還有4台正在奮鬥中

狗狗大是痞酷網大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手頭上有6台此機型的電源供應器,已修好2台還有4台正在奮鬥中

感謝狗狗大的傾囊解答. 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手頭上有6台此機型的電源供應器,已修好2台還有4台正在奮鬥中

可否再請狗狗大或各位前輩提供這塊主機板上與視訊盒連接的26pin端子的腳位定義. 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手頭上有6台此機型的電源供應器,已修好2台還有4台正在奮鬥中

狗狗大前輩可否割愛一台已修好電源供應器. 請email : wutungjung528@pchome.com.tw
或有此電源供應器的大大請連絡報價.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狗狗大前輩可否割愛一台已修好電源供應器. 請email :
或有此電源供應器的大大請連絡報價.謝謝~~

此6台是同事托修的,並不是我的,所以無法割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