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 普騰洗悅洗衣機

楼主(2012-03-18):
話說前幾天又吹南方的關西
家裡的地板,牆壁又變溼答答的
今天賢慧的老婆受不了,要把被被全部洗一洗
不然有那種霉味,他受不了。
話說他昨天說衣服洗不乾淨才用洗衣機清洗劑,把內筒浸泡了一下午
今天洗被被,洗好要拿起來,哇!!變重了,拿不起來~要我去幫忙拿起來
手一下去一抓,疑~那沒脫乾。難怪前些日子寒流來,
他一直跟我說:衣服吊一天都不乾(原來是這個原因)
話說:她神經怎麼那麼大條~衣服沒脫乾都不曉的 @~@
星期天找皮帶真不好找,找了5間才找到
一般五金行還買不太到,拿去問一看就知道是洗衣機的
開始看照片吧~

网友A:
皮帶最好換原規格,太緊的皮帶剛開始~咻~咻~咻的聽起來很興奮 !
過一陣子後會讓你掉眼淚的
軸心或馬達因勒得太緊而磨損,看你原來的皮帶還蠻新的,應該可以用調整的
只要將固定馬達的螺絲放鬆,然後將馬達往後移再將螺絲鎖緊,這樣皮帶就拉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皮帶最好換原規格,太緊的皮帶剛開始~咻~咻~咻的聽起來很興奮 !
過一陣子後會讓你掉眼淚的
軸心 ...

對啊~就算是換原規格也要小心不同牌子之間的差異。
像我上次就換了某國產皮帶,沒有注意這牌固定就是比國際上規格來的小,把洗衣槽弄破了,只好整台換掉
你的2.88相較上面標準值2.5多了不少,不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帶最好換原規格,太緊的皮帶剛開始~咻~咻~咻的聽起來很興奮 !
過一陣子後會讓你掉眼淚的
軸心 ...

感謝提醒~
在一時情急之下忘了觀察是否可以調整,真不應該~
剛剛重新再拆開觀察~
先拆一根螺絲看看是否有長方形的固定孔

之前拆開因為沒看到有露出一點點孔
所以以為它是固定的

奇怪~空轉電流怎麼比負載電流還大  這一點我不懂

网友B:
空轉電流怎麼比負載電流還大  這一點我不懂
會不會量錯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轉電流怎麼比負載電流還大  這一點我不懂
會不會量錯線

我勾表都沒拿掉
都量同一條線
不可能量錯

网友B:
請問一下你是不是量插頭進來的電源線---------

會不會你勾表又問題
我勾表都沒拿掉
都量同一條線--------------------這條對不對問題很大---------
不可能量錯

网友C:
這就對了麻....原來的皮帶搞不好正常,只是鬆了導致傳動不良。

把皮帶拉緊連皮帶錢都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一下你是不是量插頭進來的電源線---------

會不會你勾表又問題

我是直接量馬達兩條線的其中一條

110V--------------------馬達

110V.......勾表.......馬達
空載 負載....測量過程中,勾表都沒拿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就對了麻....原來的皮帶搞不好正常,只是鬆了導致傳動不良。

把皮帶拉緊連皮帶錢都省了... ...

是的,原來的皮帶還能使用
一時疏忽忘了拆看看是否可調整間繫
只好把那條48元的皮帶當備品

网友:
拿去機械五金行比對就可以買了

网友:
我是直接量馬達兩條線的其中一條

一般不可能這樣無載怎會比有載電流大-----------------會不會漏了甚麼

网友:
太緊不是件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