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E175b螢幕不亮(已完修)

楼主(2012-03-18):
紅圈處變壓器一次側183v  二次側0v,一次側阻抗無線大,二次側0.4歐姆,變壓器代號如附圖,不知有可以代用的及哪裡買的到。謝謝
變壓器號碼:2374208800    LSE  0246
電源板型號

网友:
大哥...請吧2000X1500縮圖到800X600  好嗎 (又不是咩咩圖 )
奇怪??   平常上傳時都會把2000X1500 擋下
----------------------------------------------------------------------------
1. 如圖一次側線圈繞組 是不是量錯了
2. 另外圈起 右邊這個電阻 有沒有故障(啟動POWER_IC用 大概是TOP_SWITCH之類)
3. 另外圈起 下邊這個電容 有沒有電壓
4. 另外圈起 左邊這個二極體 有沒有故障

上述若正常 則...
POWER_IC(大概是TOP_SWITCH之類)
有無燒毀跡象
http://www.powerint.com/zh-hant/ ... family/topswitch-hx

楼主:
感謝SIMON大指正,圖的部分已修正完畢,在下是見習中的新手又匆匆忙忙沒仔細了解電路就發問題對不起回復的大大,經過指正變壓器確定沒問題,針對SIMON大提醒的幾個點繼續努力奮鬥。

网友:
這塊電源板很強壯很難壞,頂多綠色1000UF/16V電容換新就好。
建議:
1.按鍵全部換新
2.高壓板故障機率高-->檢修或換新
3.A/D電容老化-->全部換新
參考看看:
ViewSonic VE175無背光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28672-1-1.html

楼主:
感謝wet提供這台機器的相關資訊
此台機器維修完畢了。
故障點如下
依據SIMON大指導追查電阻及電容皆無故障,下圖IC  3腳VCC電壓異常10-12V 跳動,4腳FB電壓 0V
更換IC後3腳VCC電壓固定 11.8V ,4腳FB電壓有電壓輸出。謝謝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