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ACER4520G

楼主(2012-03-18):
我有一台ACER4520G筆電 上次參考某篇文章用吹風機把重複開機無畫面的問題  解決了
但最近又這樣一直重複開機無畫面
我想說再用吹風機吹一次  解果不知道是吹太久還是怎樣  現在我按開機紐沒反應了而且
只要我接變壓器的電 電源那塊板子就很燙   可是如果我把她單獨拆起來接變壓器的話  他就不會燙
跟板子合在一起就會超燙 有沒有人可以教我查短路  或是啥方法可以解決這問題

网友:
晶片 大概已經短路了

网友:
吹到過熱晶片短路,或是電源的PWM、MOS有短路,找一下發熱原8成是那個東西故障或周邊零件故障,應該不難查的!!

网友:
可能mcp67那顆吹出問題了或者主機板短路

先量主機板有無短路
如果沒有還是要重做那顆

网友:
可能是吹太久把晶片烤熟了
看來也只能拆下mcp重做看看
或是更換改良版晶片了

网友:
晶片 大概已經短路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