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NYO SMT-27LC3 開機無動作

楼主(2012-03-18):
上電 電源燈 亮澄色 案開機 案開機 都沒反應
正面
背面

背面

電容 大多有換過 量測時 發現 紅圈內 電容 +-逼逼檔都會叫 哪應該有問題吧

在查這電容+ 線路 到這邊 紅圈內 感覺他壞掉 原本是 333 因手上沒有 換上334 不知道行不行

接下來 請問 該如何下手  請眾神們指點

网友A:
你可以先查電源板看供電是否正常,線路上零件有時沒拆下來量都是不太準確的!
有電源再往訊號板查,順便看看按鈕有無短路,最後才往面板查!

网友B:
333 和 334 當然不一樣,差一個 0 也!若懷疑是壞掉,至少要拆下來量一下以確定阻值是否異常,
先單獨測試電源板能正常啟動再查 AD 板,測試方法爬一文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查電源板看供電是否正常,線路上零件有時沒拆下來量都是不太準確的!
有電源再往訊號板查,順便看看 ...

我家的電表 怪怪的 量起來是這樣
按鍵 已經測試 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3 和 334 當然不一樣,差一個 0 也!若懷疑是壞掉,至少要拆下來量一下以確定阻值是否異常,
先單獨測試 ...

拆下來時 我有測過 決定是壞的
其實 我這幾天已經爬文很多天了
打算丟回收了  只是想說上來問問看 不一定還能救活他

因為壞過粉多東西 其實都是上來 眾神 托夢給我 我才有辦法 修好

网友A:
如果能先確定燈管好壞,應該會更容易修!
如果真的壞很多東西,其實就看你覺得值不值得修了,有備品零件的話當然就試試,沒的話就得考慮!
主要就是電源板確定供電沒問題,再來就是他到訊號板的電源,還有輸出部份有沒有正確,最後才是面板的問題!
還有排線部分記得量一下,有時排線也有機會出問題!

网友C:
這一台和sampo lm-32u1都是一樣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一台和sampo lm-32u1都是一樣的板子。

對押  我也有發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先確定燈管好壞,應該會更容易修!
如果真的壞很多東西,其實就看你覺得值不值得修了,有備品零件的話 ...

其實 燈管 我一直沒去測試 因為 燈號 沒改變 所以 我想說 應該不是燈館的問題 <<~不知道 這樣對不對
等等拆別台好的 一樣是27吋的 來看看 有沒有東西可以交換測試看看

网友C:
我的也是銀幕有問題,而且我一直也在找毛病,至今仍在找。那個100uf/16v的小電容很多都容量不足。所以你檢查。我 現在在找一塊t-con來比對,你是否把電源板部再檢查看看。因為我也不確定是ad或t-con出問題,我住台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銀幕有問題,而且我一直也在找毛病,至今仍在找。那個100uf/16v的小電容很多都容量不足。所以你檢 ...

謝謝侯先生 剛剛回來測試 狀況一樣
也量了 電源版
電源版也有問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侯先生 剛剛回來測試 狀況一樣
也量了 電源版
電源版也有問題

這好像只有5vSB正常.其餘電壓都有問題.
您是單板測試吧!
需要加負載再去測電源板電壓這樣才會準.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好像只有5vSB正常.其餘電壓都有問題.
您是單板測試吧!
需要加負載再去測電源板電壓這樣才會 ...

像這樣嗎??
電源板可以從電視上摘下獨立維修,維修時只需要把開關機控制電路三極管C、E短接(或將一隻1.5K左右的電阻與副電源的+5V輸出端相連),整機就處於開機狀態,各路電壓均有輸出。在部分液晶彩電的開關電源中,只有+12V或+24V輸出端帶有一定功率的負載,主開關電源才進行正常的工作狀態。所以在+24 V輸出端上你可以接一隻電動自行車的36 V燈泡作假負載(或在+12V輸出端接一隻摩托車燈泡作假負載)即可。

网友E:
個人經驗是ad的問題,主要是很難開機或無法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個人經驗是ad的問題,主要是很難開機或無法開機。

AD版 已經有跟論壇 別位大大 借來是過 一樣
應該是 電源版 問題 才對
不過我不太知道 如何 單電源版 這樣測試
還在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個人經驗是ad的問題,主要是很難開機或無法開機。

已經有拿別台液晶電視電源版測試 可以開機 哪問題點 應該在電源版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先確定燈管好壞,應該會更容易修!
如果真的壞很多東西,其實就看你覺得值不值得修了,有備品零件的話 ...

目前 已經確定 其他部分都沒有問題了 可以確定 問題點在電源版
單電源版+負載 下去測試
上電 只有5VSB  有5V出來
其他都沒有電壓出來
我在PSON ~ 5VSB 接上一個開關
按下開關 一樣5VSB_5V電壓還在 <~正確是不是5V應該不見??
其他電壓 一究沒

网友A(2012-04-18):
只能給你個意見,因為我沒那張電源版,而且看起來電源版背面smd貼片微小零件還不少,建議你可以先去把電源版ic型號抄下來拿去找ic說明書,對照說明去量電壓看是不是有哪顆ic出問題導致電源出不來,先看看ic有無問題吧,剛開始輸出都沒問題再往下找其他零件,看有無出問題!
也可以順便把POWER MOS FET拆下來量一下看有沒有問題,變壓器也可以順便量下有沒有問題!
只能靠自己慢慢排除問題點了,只是看想先從哪開始動手而已,從後面查回來或從前端查回去都是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給你個意見,因為我沒那張電源版,而且看起來電源版背面smd貼片微小零件還不少,建議你可以先去把電源 ...

其實 我有追過線路 可是門外漢  常常迷路

网友F:
看樣子可能PWM IC 會有問題了,先查找IC的DATASHEET,看一下IC的供電腳位有沒確實供電,

如果有沒供電的IC,再往前追看看該IC周邊電路元件,

還有一種情形就是主變壓器掛了,所以有+5VSB電壓,但是其他電壓出不來....

才剛打完又看到這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7579&highlight=

可以逛逛!!

网友G:
5vsb先強制p/on單獨側power  這塊ad故障率相當高,電蓉一定要先換

楼主:
引用 网友G:
5vsb先強制p/on單獨側power  這塊ad故障率相當高,電蓉一定要先換

主版 電容都換掉了
目前 有拿別拿液晶電視電源板 下去測試 爽快的畫面出來了 測試一切都正常
所以 縣在問題點是在電源版 這陣子 一直在整理房間 等有空 在慢慢找電源版 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樣子可能PWM IC 會有問題了,先查找IC的DATASHEET,看一下IC的供電腳位有沒確實供電,

如果有沒供電的IC ...

請問 主變壓器掛了  是電源版哪顆大顆的嗎??

网友:
目前只是推測,要拆下來量過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