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那一款 CPU 散熱風扇的散熱面積是 4x4cm的?

楼主(2012-03-18):
夏天到了想用致冷片做個小冰箱,所以,需要一個4x4cm散熱風扇。

网友:
4cm的風扇加散熱片
應該有賣吧?
不知道你位置是那邊
台北光華就有了

网友:
舊品要找古董 486 or 586 CPU用的了吧~~
如樓上所言... 找新的可能比較快!

楼主:
可否告知一下型號?因為問過一些店家一問三不知,又不能拆開來看.....
4x4cm 是散熱片面積,不是風扇大小。也就是說  cpu 需要散熱的面積只少要 4x4cm。

网友:
小弟有用致冷晶片做過防潮箱,下列散熱器都還蠻不錯的
若致冷晶片功率較高,建議使用水冷效果會比較好

塔型CPU熱導管散熱器

水冷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烏骨雞學姐的褔利品不是有嗎?

看來是我的標題沒寫好。
需要的是附有散熱片的散熱風扇,散熱片的面積要4x4公分以上。
福利品好像只有散熱「風扇」而已。
順便問一下:烏骨雞學姐的褔利品裡面第一張圖片也是「福利品」嗎?沒看到標價啊???哈ㄏ哈哈!

网友B:
不是廣告
這是我在光華 堃x買的
那邊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風扇與散熱片可找
正面
背面
厚度

网友:
對了
那個是當初為了Dlink的IP分享器
貼在晶片上散熱 DC5V 0.11A
直接在電源拉出5V插座接電
而且夠小 才不會卡到殼
用了5年才換掉 因為沒有無線功能

网友:
我也不是廣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廣告
這是我在光華 堃x買的
那邊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風扇與散熱片可找

您這個....真正的銅面散熱面積才3x3cm....風扇的鋁散熱面積倒是剛好4x4cm,搞不好可以自己找4x4cm銅片改裝?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這個....真正的銅面散熱面積才3x3cm....風扇的鋁散熱面積倒是剛好4x4cm,搞不好可以自己找4x4cm銅片改 ...

"真正的銅面散熱面積才3x3cm"
等等 我想了一下
您是指中間區域嗎?
那個是導熱雙面膠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廣告
這是我在光華 堃x買的
那邊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風扇與散熱片可找

這種的會來不及散熱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這個....真正的銅面散熱面積才3x3cm....風扇的鋁散熱面積倒是剛好4x4cm,搞不好可以自己找4x4cm銅片改 ...

一定要指定大小嗎?
4*4的..要讓冰箱內溫度降到7度左右..
至少要使用AMD754腳位的那種大顆的散熱器
另外.吸熱用的散熱片也要夠大...
要不然...怎麼降溫呢?

网友D:
致冷晶片只要熱端處理好,冷端隨便用,致冷的效果都還蠻不錯!

參考:致冷晶片-DIY冰箱

請問樓主您的致冷晶片規格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致冷晶片只要熱端處理好,冷端隨便用,致冷的效果都還蠻不錯!

參考:致冷晶片-DIY冰箱

溫差72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定要指定大小嗎?
4*4的..要讓冰箱內溫度降到7度左右..
至少要使用AMD754腳位的那種大顆的散熱器

因為致冷片的面積是4x4cm,所以散熱片的面積一定要大於4x4cm。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因為致冷片的面積是4x4cm,所以散熱片的面積一定要大於4x4cm。

這款我買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1114542540
上機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款我買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1114542540
上機照

讚!這一款便宜又大碗,雖然差了2mm應該可以用。謝謝,提供這個資料。

网友:
做完一定要記得分享一下成品喔~~

网友F:
引用 楼主:
讚!這一款便宜又大碗,雖然差了2mm應該可以用。謝謝,提供這個資料。

不夠拉,熱端越大越好要超過10cm2,要不然熱會跑到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夠拉,熱端越大越好要超過10cm2,要不然熱會跑到冷端

如果能找到那麼大的散熱片跟風扇的話........當然愈大愈好。打算兩面都用風扇來散熱跟散冷,中間用隔熱的東東隔開.....等做好再說.....

网友:
面積是4x4cm散熱片,用在冷面還可以若用在熱面是不適當的!

參考:

网友:
粗工有個冷熱兩用保溫箱,也是利用致冷晶片!
光是散熱鰭片就超過10公分風扇比鰭片小了點兒.

楼主:
根據前輩們的經驗,看來散熱片至少要10公分起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