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奇美CHIMEI TL-42W6000D很久才開機且剛開機都是雜訊維修實例

楼主(2012-03-19):
這台奇美CHIMEI  TL-42W6000D 42吋液晶電視.主人說剛過保固就故障.實在是OOXX........

故障狀況是過幾分鐘後才會開機.且剛開機時都是雜訊.也要過一下下才會恢復正常.

看來它是屬於慢動作故障.

看到這背板就暗爽了一下.

您看.如此維修不是方便多了嗎?

只要不動到面板和高壓板.螺絲就少拆了好多.

電視製造廠商.您們聽到維修人員的心聲了嗎?

這台也是屬於高階機種.

驅動主板.

視訊板.

電源板.

習慣上還是先由電源板檢查起.

電容和其它零件外觀都正常.看不出什麼異狀.

隨手拆下幾顆測量容值.

有些少了點.有些超過了.

不過還是在容許值內.

還是決定全數更換為日系電容.至少品質上比較穩定.

後面電路也看不出異狀.

還是針對大電壓大電流區域.給予補焊.

避免工作不穩定.

再來檢查視訊板.

有位小C強出頭了.

想必這工作溫度相當高.

把這一區塊電容也全數掃平.

換上日系電容.

開機看看.

這下不用再算時間開機了.

真拍謝.這樣就完修了.

鎖上背板.

熱機測試完畢就可以找財神爺領摳摳了.

网友:
電源版跟視訊板好像有看到爆電容

恭喜完修

网友:
客人又不用花大銀子買電視了!!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不過您換的電源板電容看起來有點怪怪的n_081|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這機殼設計師還真貼心,感動啊~~~~~

网友:
恭喜完修
如果螢幕後方都做這樣的維修開板
就不用在那邊拆殼拆到火大啦

网友:
電源版上換的綠色日系電容,印象中只有SANYO有出這種顏色的
但......... SANYO電容上頭的防爆紋有十字的嗎???

网友:
那個綠色電容,以他的封裝方式,我猜是TEAPO的!那算台製電容!
電源板的應該也是台製才對,SANYO 液態電容綠色的應該只有WX 和 WG 也都是K字的防爆!
不過他換公司做了,沒繼續生產液態電容了的樣子!
可以確定的就是咖啡色的應該是日製的!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是大陸來電容怎麼匯是日系的

网友:
自己要看的,換日系電容
幫人家修的,換大陸電容才"划的來"....
我這邊同行在修液晶電視/螢幕的,都是用大陸電容去換

网友:
內行的人就是厲害
隨隨便便coco進袋

网友:
恭喜完修!!
不管是大陸的~日系的~~
有辦法修復最重要!!~~能交件才是重點!!

网友:
利害,這樣也行,哈哈哈,超強的大大

网友:
真厲害 = =..通常都會以為是電源問題

這樣看來應該是視訊版的電源出問題(小電壓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