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洋CRT電視ST-29FA1(4月14日 完修)
火..

楼主(2012-03-19):
4月3日更新
上次感謝各位教導.
捕焊,換了幾顆電容之後一直看到今天,又壞了...
變成這樣

這次開再久也不會好....
是不是垂直晶片掛了阿....

請教各位先進,這是在下家裡的老電視

型號

型號

早上一開機時畫面中心只出現一條橫的光,等一陣子以後就會變成這樣

畫面

畫面

在下參考各位前輩的帖子,判斷是垂直掃瞄有問題,想要自己先換換電容看看,有沒有先進有修過這一台,可以指導在下垂直掃描的電路大概在下面電路圖的哪一個區域.謝謝

電路板

電路板

网友:
若沒看錯應該在框線區域

若沒看錯應該在框線區域

网友:
請問您有先補焊IC嗎,熱機後一橫線就消失,可能焊點裂了

楼主:
感謝chlu大指導.
回changold2大, 請問您所說的IC是裝在散熱片的IC嗎?若是您可以指導一下IC的位置,在下會非常感激.
另外,熱機後一橫線會消失,但是畫面的橫紋雜訊不會消失.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chlu大指導.
回changold2大, 請問您所說的IC是裝在散熱片的IC嗎?若是您可以指導一下IC的位置,在下會非 ...

垂直IC換新及檢查附近的電解電容

网友:
您這情形應該是垂直IC補焊就會好!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指導,在下會在周末試試看之後來報告結果.

网友:
1.補焊垂直IC
2.補焊無效
3.更換垂直IC跟附近的電解電容
4.以上辦法如果都試玩無效再發文@@

個人經驗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教導,
昨天把垂直IC附近捕焊與電解電容換新之後已經完修.
但是發現一個新的問題,如下圖:
在垂直IC旁邊有一個粉紅色看似電解電容的原件(編號C337),
這應該也是電解電容,但是電路板上的記號卻不像其他的電解電容有標出負極,
而是標P/N,粉紅色電容本身也找不到一般標示負極的帶狀標示.
請問這個可以用一般的電解電容來換嗎?如果可以,交換時負極應該是P或N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教導,
昨天把垂直IC附近捕焊與電解電容換新之後已經完修.
但是發現一個新的問題,如下圖:

這應該是所謂的無極性電容~
以下是幾種電容的標示
BP----Bipolar 電解電容
NP----無極性電容
MKP----Metallized polypropylene capacitors
MKS(MKT)----Metallized polyester capacitors
MKC----Metallized polycarbon capacitors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教導,
昨天把垂直IC附近捕焊與電解電容換新之後已經完修.
但是發現一個新的問題,如下圖:

那是NP無極性電容
10uf /16V  應該很好買

楼主:
原來是"NP無極性電容",又長知識了.
在網路查了一下,有人說把有極性的電解電容負極相接串聯之後就成為無極性電容了,不知有沒有大大試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是"NP無極性電容",又長知識了.
在網路查了一下,有人說把有極性的電解電容負極相接串聯之後就成為無極性 ...

可以的 但是要記得相同電容--容量= 1/2

网友:
我自己也有遇過此現象,最簡單的方法是將功率電晶體(有裝散熱片的),全部重新補焊就修好了

楼主:
4月3日更新
上次感謝各位教導.
捕焊,換了幾顆電容之後一直看到今天,又壞了...
變成這樣

這次開再久也不會好....
是不是垂直晶片掛了阿....

网友:
應該是垂直晶片掛了~

网友A:
垂直IC掛了~~...看一下是不是正負壓有沒有來 或27V有沒有

垂直IC VCC不是+13 -13 或+27V

最基本B+要先量測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的指導,但是在下因為周圍的壓力,被迫棄修了.
打算買一台LED背光的37吋以上的液晶電視.
如果有大大願意推薦廠牌型號,在下會非常感激.
再次感謝各位的指導.

网友:
液晶比CRT更容易壞

自己要有心理準備

雖然CRT重~但很耐操

LCE跟LED 過保就壞了  @@買了就能體會到了

先告知你

网友:
對! 但壞了的話才有維修實例可看啊:lol

說笑而已, 別生氣啊

楼主:
感謝jackhiphop 大的熱心告知,剛好在下欲購之液晶電視現在缺貨,在下會再找時間試試看能不能起死回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直IC掛了~~...看一下是不是正負壓有沒有來 或27V有沒有

垂直IC VCC不是+13 -13 或+27V

回jackhiphop 大,
今天想說再來試試能不能修好.
拆開看到垂直IC是LA78041,查過網路VCC為第二腳,GND為第四腳.
測量各腳電壓如下:
1, -0.01
2, -0.22
3, -0.113
4, G
5, -0.01
6, +1.49
7, +0.674
看來27V沒有來...
再來怎麼辦比較好,敬請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jackhiphop 大,
今天想說再來試試能不能修好.
拆開看到垂直IC是LA78041,查過網路VCC為第二腳,GND為第四 ...

第二腳往回拉...基本上網回拉會拉到高壓的腳~看限流電組跟整流二極體有沒有會

如果都沒壞可能高壓葛闢了  FBT內部線圈斷了

基本上限流電阻 阻抗大概在0.22-5.6歐姆都有

如果限ˋ流電組掛了  IC跟旁壓電容都一併更換 基本上可以完修

個人建議^^

如你是台中人我可以支援你一下但要假日  禮拜一到六我有修不完的機器要修理ˊ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jackhiphop 大,
今天想說再來試試能不能修好.
拆開看到垂直IC是LA78041,查過網路VCC為第二腳,GND為第四 ...

大部分的27v都是從高壓分壓出來,高壓扣掉B+,C腳,接地剩下沒多少隻腳,高壓分壓出來必定有一保險電阻,通常它都很小5歐姆以下,甚至0點多,從這開始量起吧,保護電阻後接著有整流二極體,也必須注意,應該不會太困難,祝好運。

楼主:
感謝jackhiphop大 與阿資大,
在下不在台中...
等週末試試兩位的教導結過再回報.

楼主:
剛才根據jackhiphop大 與阿資大,的指導,沿著第二腳往回找(如下圖紅線)

找到R313斷路,但是色碼判斷不太有自信...

不含腳,長度約一公分

在下看來是 紅黃金金藍

不知對不對....有沒有大大可以指導一下

楼主:
剛剛在壞掉的省電燈泡拆下一個0.5W 20歐姆的電阻,把它換上之後...
噹噹噹噹....
畫面出來了!!!!
雖然上面約三分之一處開始有一點畫面扭曲的感覺,相信找到正確的電阻換上之後應該可以修好.

等換上正確電阻之後再回報.
感謝各位大大指導.

网友:
紅黃金金   2.4歐姆 (W要看實體大小  猜是1W   若是2W  設計者會換成1.2~1.5歐姆 1W)
您不妨直接拿去材料行比對   MOF金屬皮膜電阻
藍色環不理它

換新零件時 記得架高 免得燒pcb

楼主:
下午跑一趟光華,
依照SIMON1016 大的指導,買了2.4 歐姆, 1W的電阻和其他的電容.
換上之後就全部OK了.

這次換下的所有零件.

完修畫面
數位相機拍出來的相片怪怪的,可是肉眼看來完全沒問題.
此次因為有多位先進指導才能完修,非常感謝各位.
謝謝,謝謝

再來就看能撐多久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午跑一趟光華,
依照SIMON1016 大的指導,買了2.4 歐姆, 1W的電阻和其他的電容.
換上之後就全部OK了.

恭喜完修~
但個人建議你FBT更換掉~這型常跳火

萬一跳火基本就垂直IC掛掉嚴重點就電源也燒毀在嚴重點系統IC會打壞

如要一次修好不要再壞就連同FBT更換

我自己或親器的三洋或歌林的CRT 我都這樣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但個人建議你FBT更換釣~這型常跳火

FBT更換+1

楼主:
感謝jackhiphop大與tsao0427大,
大家都推換FBT,在下當然要從善如流,但是這台三洋當初就是買修過的中古品(據說損壞原因是主人養的貓在電視上面尿尿),會不會FBT已經是換過的...
請問有辦法從FBT上面看出是否已經被換過嗎?

网友:
工喜完修......這功力小弟還要加油!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