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解決)想請問這種的電源供應器屬於正常嗎?

楼主(2012-03-19):
各位大哥想請教問題,目前我電源供應器在使用時會有高音頻,那屬於正常嗎?
我好像是最近才開始,有拆開電源供應器,裡面沒有報電容,但電路板好像經過高溫烘培一樣
顏色呈現咖啡色

由於對這真的很不懂,此儀器也是跟朋友借來測試,爬過很多文,但是還在學習中
如有冒犯請見諒

以下是我用市面上購買的POWER測試儀器測出來的數據(跟朋友借來玩的)

网友:
量測的電壓正常.
如果聲音遠遠就聽得到,是不太正常.

网友:
我也有一個,參考用啦,要接負載用電表量,我碰過它顯示正常,卻不能開機,也有顯示不正常卻可以開機;
我爬文有人說是小電容搞鬼啦!尤其小電容不容易看出凸頂或變質,拆下量看看吧!沒有電容表,都換了吧!!
加油,我也有兩顆故障POWER正在學習中~~

楼主:
謝謝各位的回覆,問題已經解決了:)
直接更換電源供應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的回覆,問題已經解決了
直接更換電源供應器

更換電源是最後的辦法,應該趁這個機會自己更換電容或著其他的辦法來解決問題,這樣才會進步~

楼主:
說真的,有更換過電源供應器裡面電容
只是.......也..........好啦!!  直接燒毀
直接冒煙,看到傻眼就.....直接換掉
謝謝py924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