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變壓器正常嗎??<已解決>

楼主(2012-03-19):
請教大家,這顆是用2005B控制的,有5VSB,PS-ON拉低後沒有PG信號輸出,電壓也一直掉,也就是閃一下,應該進入保護,很多元件都量過沒有異樣,想到研究這幾顆變壓器,只有這一顆(T1最大顆)二次測六隻腳全導通,阻抗低於0.5歐姆,還是二次測本來就這樣是一條線纏的??還是3組獨立才對??感謝
廠牌:COOBEEO(旭皇進口大陸製)型號:B-350C,變壓器型號:EI-33N,TB-1139T V:2.0

网友A:
沒遇過主變壓器掛掉的(不過掛+5VSB變壓器的倒是遇過蠻多的),樓主看要不要把 AT2005B各腳的的電壓(啟動前跟啟動後 )PO 上讓大家幫你看看 ~

网友:
你先參考這篇看看 !!

coobeeo b-420atx 電源供應器故障問題(已修復)
http://bbs.pigoo.com/thread-1127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遇過主變壓器掛掉的(不過掛+5VSB變壓器的倒是遇過蠻多的),樓主看要不要把 AT2005B各腳的的電壓(啟動前跟 ...

跟大家報告"我賺到了",2F老大要我量電壓,結果我把三顆變壓器接回去,送電後居然可以啟動了,但一分鐘後又自己斷,所以我想是虛焊有關,把所有的點再焊一次,真的好了;這顆我幾乎把所有零件量過,除了2005B,又判斷有起保護作用,所以先不以他為故障點,反而亂搞之後因為"焊點"收工,不過這顆真的用料很"兩光",留著實驗用囉~~
我還是將2005B各腳電壓量出來供參考,對岸一堆人反映修不好http://www.chinadz.com/thread-423460-1-1.html
我們這裡的文章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mp;highlight=2005b
STB狀態
1-2.43V      16-0V
2-0V           15-5.13V
3-0V           14-0V
4-0V           13-0.02V
5-0V           12-0V
6-0.74V      11-4.25V
7-0V           10-2.26V
8-0.02V       9-2.26V

開機狀態
1-2.43V      16-3.55V
2-2.45V      15-5.14V
3-3.45V      14-3.54V
4-5.23V      13-4.96V
5-3.98V      12-5.12V
6-0.98V      11-0.33V
7-0V(GND)  10-1.92V
8-1.8V         9-1.92V

网友:
看起來數據沒不正常,應該可以放心使用才對!
真的有問題的交換式電源供應器,是會有嚴重的電壓起伏的,不然就是會斷電,至於電流方面一般都量不準,所以大多用電壓壓降來判斷電源好壞,交換式電源供應器加負載一定會產生壓降,壓降越少越好,表示有穩定的直流電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