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US P5KPL-AM 不跑碼

楼主(2012-03-19):
主機板型號 : ASUS P5KPL-AM
故障情況描述 : 不跑碼
測試過程描述 :
一丶用 cpu座帶燈假負載測試,所有的燈都有亮
二丶以假負載上電測試,假負載上的pg=1.19V vcore=0.55V 南北橋及記憶體供電皆正常
三、直接上cpu 上電測試,診斷卡不跑碼但reset燈由暗變亮且手動reset正常,vcore=1.38V cpu表面的溫度有增加。
四、嘗試將bios放電及重燒一遍都沒有效
請問各位先進該如何進一步找出問題呢? 謝謝

网友A:
新板子都不好搞阿= = 最近收到感覺除南北橋以外的元件都不會壞的感覺(P的部分都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板子都不好搞阿= = 最近收到感覺除南北橋以外的元件都不會壞的感覺(P的部分都沒問題)> ...

如果真的是南北橋 那要如何來確定是南橋或是北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真的是南北橋 那要如何來確定是南橋或是北橋呢?

http://bbs.pigoo.com/thread-15299-1-1.html

网友B:
今天有遇到一片 ASUS  P5KPL-AM  電壓都正常可是不跑碼...結果是 RTM870T-954-VC  CLOCK  IC 壞無震盪..完修
如果有震盪摸摸....網路晶片( RTL8102 )...看是不是高溫..如是拔除看看是否可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有遇到一片 ASUS  P5KPL-AM  電壓都正常可是不跑碼...結果是 RTM870T-954-VC  CLOCK  IC 壞無震盪..完 ...

對了 題外話請問這板子的VID0~5要如何跑線呢? 我直接從CPU座跑出來 感覺都走不到電源管理晶片BD-9那兒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對了 題外話請問這板子的VID0~5要如何跑線呢? 我直接從CPU座跑出來 感覺都走不到電源管理晶片BD-9那兒呢 ...

照您在1樓的說法,無須再跑vid了,您已表示cpu供電正常。
不過這句話提到:
「直接上cpu 上電測試,診斷卡不跑碼但reset燈由暗變亮且手動reset正常,vcore=1.38V cpu表面的溫度有增加。」是不是您沒上風扇?
如果power正常,建議再看看clock是否正常。

网友B:
這片的 cpu 電源管理不跟一般的一樣比較特殊...
無法在這跟你解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您在1樓的說法,無須再跑vid了,您已表示cpu供電正常。
不過這句話提到:
「直接上cpu 上電測試,診斷 ...

我的確沒有上CPU風扇 CLOCK的部份我該哪裡呢?測PCI的33mhz及pci-e的66mhz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片的 cpu 電源管理不跟一般的一樣比較特殊...
無法在這跟你解說...

我發現 ASUS 有很多板子都是用那顆耶 DATASHEET也找不到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發現 ASUS 有很多板子都是用那顆耶 DATASHEET也找不到哩

是的..要想買 asus 零件只能到對岸才有得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確沒有上CPU風扇 CLOCK的部份我該哪裡呢?測PCI的33mhz及pci-e的66mhz嗎?

775cpu挺燙的,最好先上風扇再試。

這裡有關於cpr的文章,您先研究一下吧。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5&highlight=pcr

网友:
能夠reset?那P、C、R的流程過那個了?

网友D:
阿水大說的網址下載點似乎都壞掉了,有沒人願意再分享一下,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阿水大說的網址下載點似乎都壞掉了,有沒人願意再分享一下,謝謝!

http://bbs.pigoo.com/blog-13488-105.html

网友:
阿水大這份draculaxx整理的文章確實不錯,(其實早就看到了!),不過要精確的話,大概因為架構不同,元件不同,自己的量測器具不同,因此不管是打地阻值還是其他方面都是會有差異的,還是得完全了解自己的用具才行,不過先謝謝阿水大了,不過playx大那份南北橋好壞載點壞了感覺滿可惜的,猜測免空最近的問題導致的!

网友:
先感謝playx大提供好資料分享...當初小弟也有下載研讀,下載路徑已斷,那麼小弟就補貼一下,來不及DL的大大們可參考,由於
檔案有22mb左右,無法一次UL..所以切割成壓縮檔~~

南北橋維修視頻.part01.rar (1.86 MB, 下載次數: 161)        南北橋維修視頻.part02.rar (1.86 MB, 下載次數: 162)
南北橋維修視頻.part03.rar (1.86 MB, 下載次數: 148)        南北橋維修視頻.part04.rar (1.86 MB, 下載次數: 149)
南北橋維修視頻.part05.rar (1.86 MB, 下載次數: 150)        南北橋維修視頻.part06.rar (1.86 MB, 下載次數: 153)
南北橋維修視頻.part07.rar (1.86 MB, 下載次數: 149)        南北橋維修視頻.part08.rar (1.86 MB, 下載次數: 148)
南北橋維修視頻.part09.rar (1.86 MB, 下載次數: 145)        南北橋維修視頻.part10.rar (1.86 MB, 下載次數: 147)
南北橋維修視頻.part11.rar (1.86 MB, 下載次數: 146)        南北橋維修視頻.part12.rar (819.64 KB, 下載次數: 153)

网友:
john_avatar再次感謝您! 願意再發一次!

网友E:
我覺得南橋掛了 可能之前usb短路 或遭雷擊^_^(不要打我)   對了! 網卡短路也會如此  給你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覺得南橋掛了 可能之前usb短路 或遭雷擊^_^(不要打我)   對了! 網卡短路也會如此  給你參考 ...

感謝各位先進提供的建議,回報一下目前的進度是:
1.clock的部份:之前有量過pci的33mhz是正常 但也給它換了一顆clock ic (重其他板子拆下來的)
2.網卡部份:就直接先將網卡晶片拆下
但是目前故障的情況依然是一樣,感覺就剩下橋了

网友(2012-06-12):
谢谢你的分享。

但我上无法播放此文件,如何发挥这一文件。

网友:
感謝分享,讓我撿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