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這台logic分析儀的探線如何diy?

楼主(2012-03-19):
這台15年的老儀器有100mhz是32bit機種網路上找不到相關使用手冊,目前無任何探線,上頭有3個頭分別dataA(17X2), dataB(17X2), clock(好像11x2)。我要diy量測8 bit mcu的訊號,但照理說32bit LA不是32條線+1條clock線+1條地線總共34條線即可
1、dataA, dataB, clock那麼多接頭,你們猜大概腳位定義為何?
2、我畫紅框的突出物,是什麼東西?
3、是否拿杜邦線接一接即可,線有無內阻及可變電容?
4、要怎麼接才能讓我量8 bit mcu的訊號使用的線最少?

网友:
有把握的話,打開機器或把iIO卡抽出看一下跑線路,觀察腳位配置及連接的IC編號

网友:
先用google大神去搜這台儀器的操作手冊(operational manual),然後上網直接找這連接埠的二手品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