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CT-720D畫面呈垂直直線!(3/28半完修)

楼主(2012-03-19):
今天撿到一台奇美CT-720D
接上外接變壓器畫面呈垂直直線
目前還沒拆除看裡面!
是不是面板壞掉的可能性遠大於變壓器或是晶片的問題呢?
不知道有人遇到這種的疑難雜症呢?

网友A:
依我檢過2台經驗,皆是變壓器及按鍵問題。變壓器換掉二次側電容多半可修復,電容至少耐壓要25V,最好是35V,若因電容體積過大不好塞入變壓器,可將電容改加至AD板電源端。

网友:
主機板異常!

网友:
機率
變壓器>A/D>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我檢過2台經驗,皆是變壓器及按鍵問題。變壓器換掉二次側電容多半可修復,電容至少耐壓要25V,最好是35V ...

slimboy大
您說的是以下圖片的變壓器及電容要換掉嗎?
此為外接式變壓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slimboy大
您說的是以下圖片的變壓器及電容要換掉嗎?
此為外接式變壓器

是照片中二次側電容,看來有3顆要換,若使用35V同容值會比原來體積大一些,容值要降一些,用 470uF . 35V代換,另於AD板電源側加焊470uF/35V
另請附上AD板照片。
總之修理時務必先把電源品質確認再去找問題。

特別提醒一下 AD至T-con排線最好拆掉清潔後重插,重插時要注意方向。當修復完成時務必用膠帶固定。
PS. CMV 螢幕多是使用 19V 3A以上變壓器,故電容最好使用 35V耐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照片中二次側電容,看來有3顆要換,若使用35V同容值會比原來體積大一些,容值要降一些,用 470uF . 35V ...

目前已經把變壓器更改35V電容
不過插上去仍舊是重質綠色直線!
是不是要換AD版這邊的電容要改呢?

楼主:
目前把排線清乾淨
開啟電源會由藍燈過5秒會閃白屏0.5秒之後就進入待機狀態的橘燈!
有需要哪邊作改進嗎?

网友B:
主機板故障!不要撐了.
POWER故障很簡單.
1.開機一閃連POWER上的指示燈也會一閃~POWER故障機率最大.
2.POWER指示燈不亮~POWER故障
3.開機一閃.其他都正常~POWER輸出不夠力機會最大.
以上個人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機板故障!不要撐了.
POWER故障很簡單.
1.開機一閃連POWER上的指示燈也會一閃~POWER故障機率最大.

lcd85311230大說的主機板就是AD版嗎?
還是液晶面板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把排線清乾淨
開啟電源會由藍燈過5秒會閃白屏0.5秒之後就進入待機狀態的橘燈!
有需要哪邊作改進嗎? ...

有接信號源嗎? 測試一定要接VGA信號源
AD板SMD電解電容可用一般電解電容折腳替換
唯拆焊SMD電解電容要小心,不可硬來,小心會讓焊墊整個脫落。解焊儘量用二刀流 30W 烙鐵。
把照片中粉色框元件編號報上,並量測電壓回報。
另請確認一下是否可進入選單,若連選單都沒有,那可能主晶片掛點就沒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接信號源嗎? 測試一定要接VGA信號源
AD板SMD電解電容可用一般電解電容折腳替換
唯拆焊SMD電解電容要小 ...

有皆信號源
目前會先閃白屏之後變綠色垂直直線!
可能AD版有如slimboy大粉紅色標的地方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接信號源嗎? 測試一定要接VGA信號源
AD板SMD電解電容可用一般電解電容折腳替換
唯拆焊SMD電解電容要小 ...

slimboy大
想請問以下的疑問?

网友A:
引用 楼主:
slimboy大
想請問以下的疑問?

1. 自己查一下google把此5顆IC Data sheet放上來
2. 量這些IC電壓是要在上電開啟狀態,因焊點正面就可量到,當然是裝在LCD機體上來開機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自己查一下google把此5顆IC Data sheet放上來
2. 量這些IC電壓是要在上電開啟狀態,因焊點正面就可量 ...

下班之後再用電表測一下

所以slimboy大指的是...上機通電後
是不是像下圖示

將電表負極及正極(2或3)測出電壓值呢

有看過其他網友的例子
若是保險絲斷掉或是貼片是電容短路是不是就無法觸發燈管開啟呢?

目前這一台是可以觸發燈管開啟...只不過是會有重質直線的問題!
是不是表示穩壓器(L1117系列)

上面還有一個是1084-25【編號2】
好像是(光耦)??
會跟穩壓器一起掛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班之後再用電表測一下

所以slimboy大指的是...上機通電後

先不要想太多,把供電問題先確認再說。
您負極(不能稱之為負極)位置根本不對,找一個螺絲孔當GND (0 電位)即可

電壓是指電的位能差,正、負為相對值,要以大地GND (0電位) 進行比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要想太多,把供電問題先確認再說。
您負極(不能稱之為負極)位置根本不對,找一個螺絲孔當GND (0 電 ...

所以正極就只要測定輸出端(2)及輸入端(3)的電壓值看看符不符合嗎?

不過1084-25這一個datasheet沒找到
所以就不知道要量哪一隻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正極就只要測定輸出端(2)及輸入端(3)的電壓值看看符不符合嗎?

不過1084-25這一個datasheet沒找到

1. 主要是確認電壓是否輸出額定值
2. 1084-25 請用 LM1084查詢,這顆是5A,中間腳位是輸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班之後再用電表測一下

所以slimboy大指的是...上機通電後

請導正您嚴重錯誤認知。詳見下圖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主要是確認電壓是否輸出額定值
2. 1084-25 請用 LM1084查詢,這顆是5A,中間腳位是輸出。 ...

LM1084這一顆應該是TO-263的
不過我看了AD版上中間腳位沒有焊在AD版上,只有兩端有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導正您嚴重錯誤認知。詳見下圖說明

所以slimboy大
我量電壓
就是電表的黑筆(COM),找一個螺絲孔當GND (0 電位)
紅筆就放在slimboy大您導正圖片(藍色編號2),測量輸出端電壓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slimboy大
我量電壓
就是電表的黑筆(COM),找一個螺絲孔當GND (0 電位)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slimboy大
我回家量好了
不知道有沒有異常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slimboy大
我回家量好了
不知道有沒有異常的呢?

電壓元件看來都正常,您再摸看看有沒有IC是會發燙的,且無法進入Menu的話,這AD板多半沒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壓元件看來都正常,您再摸看看有沒有IC是會發燙的,且無法進入Menu的話,這AD板多半沒救了。 ...

我有上機測完電壓
發現面板主晶片還蠻燙的!
畫面依舊出現慘白垂直畫面!
應該是AD版有問題才對......(有埋伏....請看下面就知道)

最後CT-720AD版最後一照

之後再依照slimboy大教我量測電壓
應用到我無法開機的三隻鳥VE720M
此篇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36703-1-1.html
發現插上外接式電源無法開機!
量測右下角的地方無電壓 (剛剛已經在CT-720D量過,確定外接變壓器無問題!)

心灰意冷地就把三隻鳥VE720M的AD版拔下來...換到CT-720D這邊
反正一台CMV CT-720D是AD版壞掉
另外一台三隻鳥VE720M是電源頭被我內部線圈給暴力給弄壞!
下圖為兩台AD的大合照

接下來左半邊是CT-720D的高壓線圈,右邊就是VE720M的AD版

翻開面板正面
竟然出現了睽違已久的桌面
代表VE720M的AD可以跟CT-720D相通!(只不過沒有DVI接頭!)

最後要萬分感謝slimboy大鼎力相助
從早上就一直幫忙我解決疑惑!
要不是你我也不敢上機量電壓啊!

楼主:
目前新的問題
VE720m的電源頭已經又裝回去原本的...就是目前出現無電壓的問題!

若是電源孔內的銅線斷掉(橘色箭頭)
是不是就沒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新的問題
VE720m的電源頭已經又裝回去原本的...就是目前出現無電壓的問題!

去買一顆新的換上,免得多次加工把PCB銅箔搞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買一顆新的換上,免得多次加工把PCB銅箔搞爛。

目前就是懷疑
本身電源頭3孔應該沒有銅線
我拆解電源頭時,將PCB3孔內圈的銅線給拉下來
是不是就讓這片電源無法過電的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