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nb 200 機板無法啓動- [結束,準備交由專業處理]

楼主(2012-03-20):
請教 大大們
    toshiba nb 200 機板無法啓動,接電源有電源顯示及充電顯示.
      但按下power on 無法起動,也沒任何反應.
       請問我要由何處下手檢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  阿水師

不管好壞~記得po成果上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好壞~記得po成果上來哦!!!!!!!

這個連結最後修好的原因
  重新刷Bios 就完修.
       狀況跟我手上的不同.

我的狀況是突然~~就都沒任何反應.
只出現灯號.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個連結最後修好的原因
  重新刷Bios 就完修.
       狀況跟我手上的不同.

因為你的情況講的不是很清楚~我頂多只能找找答案讓您依樣畫胡蘆看看~

power on無反應~按鈕有無電壓呢?
再來是燈號會亮~要看一下電流停在哪?是待機的0.1a 還是後端有短路的大電流~
待機最基本的3V和5V有出來嗎?

單看機器的燈號實在很難去判斷好壞

這些都要工具去查看~真的不行的話就送修吧@@"

网友:
開關電壓有嗎?
ene的ec換一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你的情況講的不是很清楚~我頂多只能找找答案讓您依樣畫胡蘆看看~

power on無反應~按鈕有無電壓呢?

拍謝~ 我沒說清問題狀況.

按下電源 沒任何反應及灯號.
唯獨接上變壓壓器時,電池汀會亮外. 其它都沒反應.

网友:
量量看電源開關(SW)是否有電壓..大約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