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高壓板的on/off控制腳

楼主(2012-03-20):
請問如果高壓板的on/off控制腳與adj腳接反會是怎樣的現象?會燒燈管嗎?謝謝

网友:
+-不要接反就好.

网友:
可能亮度調到一半會熄掉
或是背光不跟著信號燈狀況動作

网友:
下次有整里二手機再試試看。

网友:
不會燒燈管
但背光亮度無法調整
始終保持於最亮的狀態

网友:
不會燒燈管.在開關機時背光會先亮(白屏).
開機後能正常使用.但無法調整亮度.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的指點,瞭解了

楼主:
再請問燈管的高低壓線接反又會怎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請問燈管的高低壓線接反又會怎樣?

不可能,因為他有防呆裝置喔
但是硬插則不在此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請問燈管的高低壓線接反又會怎樣?

因為HV與RETURN的線長短粗細不同,絕緣程度不同,會影響漏電大小,回授保護好的會偵測到漏電過大關閉輸出,保護不好或硬點的還是可以點亮,但會有漏電危險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請問燈管的高低壓線接反又會怎樣?

不會怎樣.只會跳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