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LG 2234S 電源燈閃爍 閃屏 程序故障

楼主(2012-03-20):
本以為是電源板的問題 拆下檢測無異常0.0

接著檢查AD板 電源OK 24C16洗空測試 問題仍在

不行了...拜託狗神 一搜一狗票XXDD

此問題為MX25L1005AMC 的程序故障

上網抓了一些程序來測試 放上燒錄器來測試看看

燒不進去XDD 因為IC壞了><" 拆廢板MX25L1005MD

黑黑! 燒寫成功 0.0

上機測試 .... 變成待機燈跟電源燈一起亮><"  因為程序是錯的...
接下來就是瘋狂爬文跟註冊(拖走)...找了一個晚上終於找到能用的><"

完修0.0 附件可用常客應該都能抓><" 如果設太高跟我說 找的有點幹先鎖一下

45.07 KB, 閱讀權限: 70, 下載次數: 126

網路上有不好找就是...

网友:
前一段時間才修一部(電源正常,但背光點亮無顯示),但因為沒有燒錄器所以是直接買拍賣上燒好的來換

网友A:
請問板主:
是燒寫入24LC裡面嗎?
懇請賜教!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板主:
是燒寫入24LC裡面嗎?
懇請賜教!謝謝!

是寫入MX25L1005AMC這顆FLASH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寫入MX25L1005AMC這顆FLASH內

謝謝狼大!

网友:
如果是我!!一定把它當成高壓板或是燈管N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謝謝狼大!

不過有時使用原先的FLASH寫入韌體,仍有機會再發,主因是FLASH內傷或是韌體穩定性不佳
換一顆新的+穩定版韌體會比較保險

网友C:
這邊台灣,我覺得用"台式用語"比較好
Flash"洗空"...改成刪除Flash內部資料
程序故障...改成韌體問題
三極管...正名為電晶體....
週邊一堆人都在用對岸用語...

另外也恭喜樓主修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過有時使用原先的FLASH寫入韌體,仍有機會再發,主因是FLASH內傷或是韌體穩定性不佳
換一顆新的+穩定版 ...

狼大 您好
請問 如遇到A\D上的24C糸列IC ,有疑點時,我們該如何去分別 ,那些需不需要寫程序或直接就可以更換.

网友:
除一些特殊款式外,可以先嘗試代換(換下的先不要弄丟)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邊台灣,我覺得用"台式用語"比較好
Flash"洗空"...改成刪除Flash內部資料
程序故障...改成韌體問題

g大說的也對~有時候還會搞亂掉~

网友:
我也有一台W2234S,點了有畫面但二分鐘後就無畫面無背光,之後摸A/D板上的主IC(四四方方都有角那顆)很燙手,不知道是不是這果IC有問題,請各位大大幫幫我,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