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進口儲熱式電熱水器電熱管更換問題

楼主(2012-03-21):
今天家裡的電熱水器漏電斷路器一直跳開
想說會不會是電熱管壞了.
拆開以後發現和一般常見的電熱管不一樣.好像封死了
不知有人換過這種電熱管嗎?

控制板記憶電池有漏液.線路量起來沒斷

控制板記憶電池有漏液.線路量起來沒斷

网友:
用樹脂水封應不好救,不如買新的,且新品12加崙才五仟多元。不過要自己安裝。
重裝時,電線連接最好經端子座,若沒有的話,務必以正規結線方式,外部用自融防水絕緣膠帶(非電工膠帶)包覆。

楼主:
感謝slimboy大
目前量測情形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slimboy大
目前量測情形如下

看來
你這個必須要使用特殊工具才能拆卸
這個結構有一點像"內六角螺絲"搭配"內六角板手"
損壞的電熱管,可以找專門做電熱管的工廠訂製
整支樣品帶著去會比較好處理

网友:
應該是右邊那支電熱管破皮進水漏電了.....所以漏電開關才會跳.
要拆的話試試皮帶管鉗或鍊管鉗,想辦法把外蓋拆下來,中間電熱模組應該就可以抽出來了....
再來就是找零件換了.....加油

网友:
美國精神就是啥東西都直接用水管鉗就下來了www

http://big5.made-in-china.com/sh ... AE%A1%E9%92%B3.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slimboy大
目前量測情形如下

若是空桶無水量測有阻值顯示,電熱管破損進水機率極高。

楼主:
手邊無工具可拆.只好先去電代理公司詢問零件維修問題
公司回覆此機型早已無備料.且進口零件和台灣的又不通用
拆的下的話再找厰商訂製也要好幾天.上班也沒時間處理
只好放棄維修了.去街上繞了好久才看到唯一一間櫻花牌的代理
訂了一台12加崙的要8900.舊的還要收走.
雖然沒能修好.還是要感謝大家幫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邊無工具可拆.只好先去電代理公司詢問零件維修問題
公司回覆此機型早已無備料.且進口零件和台灣的又不通 ...

8900也太貴了,電光的也7仟多而已。去一般大型水電行叫貨會比較便宜吧?

网友A:
如果不想換...
故障部份不要用...
選ok的部份用...
改線路....
我故障時都是改線路,能再用一段時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想換...
故障部份不要用...
選ok的部份用...

此台電熱管是雙組串聯使用,您要樓主改線路要說明清楚實際作法。否則220V用在一組電熱管上,功率變為 4倍,線電流變為2倍,電線有很高起火機率

网友A:
你可以用電表量一下....其實用電表量就知道了,不需要有電路基礎,別想的太複雜...
我家裏那台,一般沒有全部電熱蕊都使用...
你可以參考現場的溫度控制+壓力開關....
你只要參考平常使用哪幾個電熱蕊...
然後按照現場情形下去改,,都有現場實際成品參考了,,不會改就是人的問題了....
也有電表讓你比對,不會量就是人的問題...
沒有那麼難啦!!!
我家裏的是有4組電熱蕊....也是220v...
一般沒用那麼多組....
他的意思是電阻要跟原來一樣(2組),如果減半(1組 )...
電流變成2倍,功率變4倍....
其實不管改什麼東西,就是一個原則,,改成跟原來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電表量一下....其實用電表量就知道了,不需要有電路基礎,別想的太複雜...
我家裏那台,一般沒有全部 ...

能否提供您已有的修改案例,post上來讓大家參考一下。

网友:
我早就忘了....已經改多年...
我也是參考現場下去修改....
我的是4組斷一組電熱蕊.....
我是參考現場成品,,先研究成品後才下手修改...早已忘了成品長怎樣...
剛剛找熱水器電熱蕊故障的成品找不到,,本來想找來參考一下....
可能被賣掉了....
我的熱水器有4段溫控....
你的我不知,,不敢亂教....
我的熱水器是水壓力開關控制...
水一開就有熱水....
你的我不知....應該是大桶的(儲熱式),,你可以參考一下電路板作動方式....
我的不是大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