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手冊] acer 19"

楼主(2012-03-21):
抱歉各位神人~因機子 不再身邊所以先敘述一下狀況
一共出現3種狀況..偶爾會暗屏重開持續亮5秒又亮...但是恆亮正常狀況是在機子 平躺的情形下
立起來放偶爾狀況會發生....
目前也只會換電容的功力...求教各位神人是否點解....

网友:
板上有說過類似問題  該是焊點虛焊 一般都是拆機檢查看看電容 或是將高壓板上零件都加以補悍 請試看看 不然 將所有排線先卸下 再安裝回去...

网友:
燈管或是有空焊的情況要檢查一下。

楼主:
感謝回復..大哥所說的電容量測都正常值..補焊.也都補了除了小小的點沒補..順道請教補焊是補入新息還是要先把舊錫吸掉..焊新錫還是就是融掉加入就好

网友:
燈管的問題較大。高壓補焊。也許可以改善。

网友:
平躺的情形下
立起來放偶爾狀況會發生....
感覺是燈管!!建議先外接燈管測試........

网友:
燈管+1  注意有無高頻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