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台北徵1台可測電腦零件的電表!

楼主(2012-03-21):
想說WISH大有提到
先徵看看有無可以測量例如主機板、POWER及LCD這種電表即可
台北面交當然是最好的
感謝

另外徵求看有無

LCD高壓版版號:DAC-19M005
4A貼片保險絲及
40T03GP晶片

网友A:
這樣寫, 誰知道你要的是啥? 三用電表, 電容表, LCR表, 還是示波器?

想好重要性, 寫清楚再來徵才有意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寫, 誰知道你要的是啥? 三用電表, 電容表, LCR表, 還是示波器?

想好重要性, 寫清楚再來徵才有意義. ...

先徵看看有無可以測量例如主機板、POWER及LCD這種【電表即可

不好意思...沒有加重語氣...
是【萬用或是三用電表】!

网友B:
電表這類附近賣場電料行,或網購yaxxx,pcxxxx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表這類附近賣場電料行,或網購yaxxx,pcxxxx

了解
網購想過...不過想說有推薦的嗎?

网友C:
建議一次買ut61e類的.可麻煩wish大&烏雞學姐代購或其他大大有無團購未賣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一次買ut61e類的.可麻煩wish大&烏雞學姐代購或其他大大有無團購未賣出的. ...

不知道這一次烏骨雞學姐
有方便購入這種嗎?

在網購看到一台的規格 (最最便宜的一款)
============================
直流電壓:200mV-500V 【±(0.5%+2dgt)】
交流電壓:200-500V 【±(1.2%+10dgt)】
直流電流:200uA-5A 【±(1.0%+2dgt)】
電 阻 :200Ω-2MΩ 【±(0.8%+2dgt)】
二 極 管:有
三 極 管:有
電源供應:四角9V電池
最大顯示:1999
外形尺寸:126×70×24mm

============================
最便宜的那一個型號
這一款若用在電腦這部分會不會太兩光呢?
想說WISH大有提到新手先從初級的用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這一次烏骨雞學姐
有方便購入這種嗎?

新手~~
我也是新手阿~~還在苦學當中~~
你要修主機板.量電容也必需要有.我買了ut61e後.覺得可以撐很久.
我也認為新手購買此型剛剛好.不然以後再敗就浪廢摳摳了.如經濟許可.就敗wish大那台福祿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這一次烏骨雞學姐
有方便購入這種嗎?

我個人是用這台,也不錯用…
福祿克 FLUKE 115 數位萬用電錶…
偷偷的告訴您…可以用學生專案買…物超所值

ps: 我不是賣家,手上這台也是非賣品(生財器具)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個人是用這台,也不錯用…
福祿克 FLUKE 115 數位萬用電錶…
偷偷的告訴您…可以用學生專案買…物超所 ...

FLUKE 115也太高級了吧
跟我現在要買的只有1百元不到等級差太多

其實已經有電容表
所以想要單純測有無短路或是斷路而已!

网友:
附近雜貨賣場有賣約200~400的萬用電表(豪菱HL-9002)r就不錯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