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EPSON PHOTO 1390 印表機廢墨計數器歸零~!!???

楼主(2012-03-21):
請教各位大大
我有一台印表機 EPSON 1390  墨水燈號跟另一燈號(不是電源)交錯閃爍
小弟覺得應該是廢墨計數器滿了~可是小弟找了很多種歸零程式 都沒用
像SSC 沒有支援到1390 只有1290
俄國網站的那個軟體也沒有支援
不知道有哪位大大可以提供相關程式 照顧一下酷友們   感激不盡~

楼主:
這個我試過了  它程式運行後 無法選擇連接埠 三個選項點選了都沒動作=="

网友:
回樓主,這個我自己用過,我的也是1390的機器
只需要注意把系統時間改成2007-4-30就可以了。

楼主:
我系統時間有改過了啊   還是不行
有找到另外一個軟體  WICRESET  不過要金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系統時間有改過了啊   還是不行
有找到另外一個軟體  WICRESET  不過要金鑰 ...

不會吧,您的是winXP吧?我在WINXP上使用沒有問題,其他軟件環境到沒試過。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程式有更改過 ,您現在依然可以使用嗎?
我全部執行過了 結果會卡住 點選ACCEPT後畫面就變成如圖那樣
點任何鍵都沒有動作 只有離開有動作而已
(二 打开注册表regedit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EPSON\PTSG把它下面的东西删除(其实这个下面应该全是记录的清零软件的使用情况)  這個動作  我在"開始"裏的"執行"就可以操作了吧?

楼主:
這個壓縮軟件解壓完的檔案如圖所示
請問大大~~有缺少檔案嗎?

网友A:
樓主,您好,今天我又操作了一遍,請看圖分解
1.修改系統時間到2007年4月30日
2.打開軟件
可以看到現在的用量
重開關機后再檢查余量都是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您好,今天我又操作了一遍,請看圖分解
1.修改系統時間到2007年4月30日
2.打開軟件

大大~
你的第二張圖 我點選按鍵都沒有動作ㄟ 只有離開會關掉~
是要等久一點嗎?
我解壓完的檔案有缺少嗎?
因為我開程式按F1鍵  他說我缺少了一個檔案  好像是 Adjporg.hlp說明檔
大大你的檔案有像我上傳的圖那樣有八個檔嗎? 還是我真的缺少一個檔所以無法動作呀?

可以請大大幫我看一下你的軟體資料夾裏是八個檔案嗎?
如果不是 可以請大大將你的資料夾壓縮上傳嗎?
我怕從大陸網站下載的這個軟件已經有受損  拜託拜託

网友:
樓主,您好,解壓縮後就是這樣子的,而且,我也是用我上傳後再下載的文檔解壓的,應該與您下載的一樣。
您的問題我再幫您看一下,晚點再回复您。

您好,您可以打開這個網頁嗎?http://www.docin.com/p-214117413.html
上面說把日期改成2007-1-8試試

楼主:
還是沒辦法~~還是卡在選連接埠的地方
系統改1月8日  軟體無法執行
還請大大再看一看吧~~

网友B:
我也是用Epson的印表機
也試過卡在選連接埠的地方

發現是主機板的問題
用GA-X48-DQ6
拔掉所有USB連接埠設備也不能使用軟體
轉用GA-965P-DS4
就可以操作了

如仍是不行
轉另一部主機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用Epson的印表機
也試過卡在選連接埠的地方

感謝大大提供 我在試試看

网友A:
請問,樓主是否更換主機板測試呢?有沒有成功?可以的話小的我又學到一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樓主是否更換主機板測試呢?有沒有成功?可以的話小的我又學到一條呢。 ...

好強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