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請問勾表沒有畫面,一直嗶嗶叫..故障了

楼主(2012-03-21):
請問勾表沒有畫面,一直嗶嗶叫..故障了

有辦法修嗎?

照片 等下PO上來..因為剛拆下來拍照 手機上傳中..

第一張

第一張

第二張

第二張

网友A:
要拆開看才好判斷能不能修.
在什麼情況下造成沒畫面嗶嗶叫.可能要要說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拆開看才好判斷能不能修.
在什麼情況下造成沒畫面嗶嗶叫.可能要要說明一下~~ ...

大大 您好!是一按開關 就會嗶嗶叫 而且無螢幕
已經拍完照片 我在想辦法手機上傳照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 您好!是一按開關 就會嗶嗶叫 而且無螢幕
已經拍完照片 我在想辦法手機上傳照片.. ...

買個藍牙接收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買個藍牙接收器吧!

呵呵!是個好方法唷!
我本來用mail方式寄 結果無法寄出
後來只好用FB上傳 然後再載下來 反而比較快

我的手機太爛了 無法用傳輸線 傳到電腦

网友A:
壞掉之前有無操作不當造成故障.如用歐姆檔去量電壓?
如沒有的話.我會先補焊.
如狀況為排除.我會重電源著手慢慢找故障點.
例:電源輸入端有無短路
希望對您有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壞掉之前有無操作不當造成故障.如用歐姆檔去量電壓?
如沒有的話.我會先補焊.
如狀況為排除.我會重電源著手 ...

摁 謝謝!

補焊 沒有用!
一開電源還是一樣嗶嗶叫
而量電壓 = = 我不會耶!

网友:
引用 楼主:
摁 謝謝!

補焊 沒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 您好!

我把這2顆拆下(在未黏回去情況下)

我試開 還是一樣嗶嗶叫

网友A:
電池接點左邊的二極體您拆下來量看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池接點左邊的二極體您拆下來量看看是否正常

^^ 大大 請問

二極體 是8支腳正方型的那個嗎?
請問要怎麼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 大大 請問

二極體 是8支腳正方型的那個嗎?

市紅色那顆喔.一頭有黑色圈.用二極體檔量看看是否灌穿偏壓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紅色那顆喔.一頭有黑色圈.用二極體檔量看看是否灌穿偏壓是否正常

摁摁 感謝大大這麼教導我這個新手

請問  灌穿 偏壓 怎麼看?
明天上班時 我再拆下來量看看
謝謝^^

((這個勾表是同事壞掉的 給我的!如果修的好 真的很感動!))

网友A:
灌穿就是用二極體檔量是短路不管正負極交換都是短路蜂鳴器會叫.偏壓就是用二極體檔量會有0.5~0.6的偏壓.二極體只有單向導通喔~~也就是當紅黑棒互換時會有一個方向是不導通的

网友B:
基本上切換開關接觸不良,電路板是否不良沒看到!

是開關放在任一檔都會叫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切換開關接觸不良,電路板是否不良沒看到!

是開關放在任一檔都會叫嗎? ...

摁 連這個全拿下來也會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灌穿就是用二極體檔量是短路不管正負極交換都是短路蜂鳴器會叫.偏壓就是用二極體檔量會有0.5~0.6的偏壓.二 ...

摁!
大大 已經拆下來了! 果然就不會叫了!

還沒量,辦公室找不到數位三用電表..指針式的我不會量耶

楼主:
引用 楼主:
摁摁 感謝大大這麼教導我這個新手

請問  灌穿 偏壓 怎麼看?

我找故障主機 板上一模一樣的 黏上去 又開始叫了!
(所以我猜 那個零件沒有壞?因為我沒量..這樣對嗎?)

网友A:
您要量一下..看是前段還是後段出問題才能再查下去

网友C:
該不會是沒電了? (我是來亂的wwww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該不會是沒電了? (我是來亂的wwww

=  = 是換新的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要量一下..看是前段還是後段出問題才能再查下去

大大 =  =我有點想放棄的說!~"~同事說 不行沒關係  他要買新的

看我我還需要新爬文 了解一下 何謂電子>< 只會換電容的我 好像很差

恨 為什麼高職不是念電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 =  =我有點想放棄的說!~"~同事說 不行沒關係  他要買新的

我也不是電子科阿.但你要先學一些基本的.
我就都是在這偷學的.多爬些文對你有幫助

這台他因該自己拆修過.好像也少了一個零件.如那二極體拆下量板子上那兩點有短路的話.可能那黑豆有燒掉.如那裡面有燒掉就沒救了.
你要修東西.要先學會用電表.先去買個三用電表學學使用如何量零件

祝您學習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是電子科阿.但你要先學一些基本的.
我就都是在這偷學的.多爬些文對你有幫助

摁!謝謝大大 這麼有耐心的指導小弟我!
勾表..可能放著先慢慢修了!
我在我們公司是當資訊室的!還要支援送貨司機and當捆工
我覺得只會把壞掉、不開機的電腦檢測後換主機板 這樣根本不是技術
而像 這個論壇這樣 會維修主機板 才是技術
像今天 公司有一台電腦又不開機了!
是主機板的問題...但是董事長 不給我們請購主機版 就很頭痛
要一直殺肉的找...我連我家的都拿來公司用了!~
所以我才覺得會修電子零件主機板or螢幕之類的電子維修才是零件
本來之前高職是要唸電子科的/但某素因換而資料科~"~有點後悔沒讀電子科
所以當資管到最上面就很無奈了!沒有成就感><

我又要出門支援送貨的3噸半~先這樣 ~掰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