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MSI-7528 G31 M3 維修

楼主(2012-03-21):
最近粉閒 沒東西搞..剛好 拿到一片...聽說 ~沒開機..
拿到真的沒開機 ~
除錯卡 狂閃....................

网友:
硬....太硬了....

新板子只能玩爆電容了(哭)...

网友:
好厲害的功夫,過程看起來簡單,但是必需具備深厚的功力!

网友:
挖勒這樣要怎麼收費
USER買的是2手
這樣的維修應該比他2手板還貴吧....

网友:
哈哈~~那麼剛好東西都有~
我都剛好沒有~~都要叫~

這張~出大絕嗎???有必殺技的光芒!!!!!!!!!!!!!

楼主:
我發覺 這CPU 座 也有空焊...
竟然~...SP2004 會當~....有時候~要壓座 才會過
有時會 D0~
真的是濫板~..多災多難~

更換完775座

网友A:
口愛ㄟ~~~~~借問一下

開機運作時USB介面DATA+、-腳位正常應該是多少V啊?

靠,連LGA775座都換了,工錢已經超越這張板子價值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發覺 這CPU 座 也有空焊...
竟然~...SP2004 會當~....有時候~要壓座 才會過
有時會 D0~

=  =土炮玩到可以換775座~~~請受小弟一拜!!!!!!

网友C:
這一台是所謂的,歸台害了了嗎?....
更換的零件,在台灣買也不少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  =土炮玩到可以換775座~~~請受小弟一拜!!!!!!

買2各座1年前失敗一次那各座放到現在~換到成功
有鉛的..我還頭一次換成功.
我修東西都玩 猜猜看..不行就換看看~不然~要抓還真頭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口愛ㄟ~~~~~借問一下

開機運作時USB介面DATA+、-腳位正常應該是多少V啊?

正常 是沒電壓 ~ 它是新型的板子 有多那種 蝦密功能~聽說可以增加電流的 USB
座 都有一各6腳IC
剛好手邊有各 775座 放了很久 一值不敢玩..以前失敗過 一各40元的
現在土砲很上手 才敢 試~不然40元 會又飛走囉
...這張是給別人 回收的 想說等級不錯才修看看 又賢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一台是所謂的,歸台害了了嗎?....
更換的零件,在台灣買也不少錢吧!

花了1天時間~...問體太多..
原本使用者 買到濫板用一各月多 就 不開機..
零件 只有花到 775座的錢拉 其他都拆廢板的..
不然~修這根本不划算...775全新的一片 記得 華勤的 才1200左右..

网友D:
ALC888 會不會是因為南橋壞掉才發燙? 搞不好沒問題?

网友E:
請問你的ALC888也是用土砲拆的嗎??還是要用治具,每次我想拆這種最後都投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 是沒電壓 ~ 它是新型的板子 有多那種 蝦密功能~聽說可以增加電流的 USB
座 都有一各6腳IC
剛好手邊 ...

沒電壓阿.....之前我都沒注意這方面細節

就是讓2.0規範的0.5A供電提升到1A甚至更多,好讓蘋果充電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ALC888 會不會是因為南橋壞掉才發燙? 搞不好沒問題?

也有可能~...我已經丟了 ~不然可以在裝回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你的ALC888也是用土砲拆的嗎??還是要用治具,每次我想拆這種最後都投降了 ...

熱風槍 就粉好拆阿 ~....無鉛的 你加點有鉛錫~ 這樣更好拆 ~

网友:
這樣也能修!!??

「周星馳經典電影對白」
我對可愛大的景仰有如滔滔江水連綿不絕,
又有如黃河氾濫一發不可收拾!

网友:
大大換bga功力真強,不過修這片真不值,壞很多地方

网友:
成功是技術上升等~恭喜你完修~

网友:
連CPU座都換了! 修這張板子換了好多東西,可見需要相當的技術!

网友:
通常 知道音效壞了 我就不修後續會很多問題!!!南僑也壞!!  CPU腳位 也壞   厲害

网友F(2012-04-20):
請問您775座是怎麼焊上去的啊!有影片可教學嗎??:o:o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您775座是怎麼焊上去的啊!有影片可教學嗎??

就 跟 一般的焊接一樣阿 只是溫度 高了很多..
對位 是比較難對 座的 附近視線不好...
CPU 腳座裡頭的 樹膠刮除.還押2各一元銅板.
影片 YOUTOBE 找看看

网友:
在油電雙漲的年代,修好後主板的殘值可能都還不夠付電費喔(小弟有切身之痛.......),但還是很想拜樓主為師傅,真的太厲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