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奇異牌洗衣機不會用 高手請教我這個菜英文(已解決)

楼主(2012-03-21):
我家一台奇異洗衣機放了好幾年了現在想讓它動起來
可是糗了控制面板都是英文的看不懂
以前買的時候店家用貼紙寫中文貼在旁邊
過好幾年貼紙早就變白紙了有誰家的是這台洗衣機教我一下怎麼用

放十幾二十年的洗衣機

放十幾二十年的洗衣機

美國奇異牌年代久遠的洗衣機有二十年了吧,我配上二十年前的英漢翻譯機
有查沒有懂

面板

面板

面板1

面板1

面板2

面板2

拜託高手或是媽媽們有這種洗衣機的教我如何用

不好意思 版主改這樣可以嗎

网友:
這台我只會一種洗衣法說,就是右邊那個最大顆的,拉起來(或是推下去?)順時鐘轉到你現在那個七點鐘橘色區一開始的地方(紅色off再過去一點點),然後推下按鈕就會開始正常的洗衣行程,它會順時鐘自已轉到off就洗好了。
其他啥water level(水位),temperature(加熱水),rinse(響鈴?)都不要去動它,動了就是悲劇.....
wash speed(洗衣轉速)那個也不要鳥它,沒啥差別

网友:
棒棒糖洗衣機,古董啦,還能動真不簡單,
這種洗衣機會不會很電?不過說實在的還廷耐用的說。

网友A:
最左邊直的按鍵最上代表洗衣正常速度(快),脫水正常速度(快)
中間按鍵代表洗衣正常速度(快),脫水速度慢.
最下按鍵洗衣慢速,脫水也慢速

由左至右旋扭
第一個是水位高低順時針愈高,逆時針愈低
第二個是水溫如果進水管2個都配冷水就擺在cold,cold洗衣冷水洗清冷水
第三第二次洗清開關擺on 計時器左上橘色區域洗到extra. Rinse(2次洗清2次脫水完ˉ)
                                    擺off就沒有進行到extra. Rinse
第四個洗衣計時器左上橘色區域是正常行程,左下紅色區域是加強洗衣(特別髒)行程,也就是預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左邊直的按鍵最上代表洗衣正常速度(快),脫水正常速度(快)
中間按鍵代表洗衣正常速度(快),脫水速 ...

謝謝您
感恩

网友:
謝謝您的支持~
恭喜您多了一個幫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
感恩

進口美式洗衣機,排水採用強制排水,圖中未見你把排水管掛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