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救-請問LG LCDTV 如何進入工模

楼主(2012-03-21):
有一台LG 32" LCDTV.
型號 RM-32LZ50
白平衡跑掉.
需作EEPROM INIT
但是MENU中並無RESET選項.
請問有那位高手知道如何進入工模?
我按 MENU + POWER 無法進入.
感謝!

网友A:
網路找到的 參考看看

2.1 PC Auto Gain/Offset adjustment
2.1.1 Adjustment preparation
1) Heat Run after 30 minutes execution of white pattern
2) Pattern generator is connected to the DVI Jack of LCD TV.
3) To use Pattern Generator(801GF, VG819) the resolution is
XGA(1024 X 768), this pattern gives 16gradation grey
scale or 16 gradation which follows in the VG819.
4) For (SVC) Adjustment first convert into adjustment mode
and after converting press IN-START Key and VOL+ Key
consequtively from Auto gain menu.
5) fter adjustment is complete pressing enter key stores and
completes the process

2.1.2 Video Auto Gain/Offset Adjustment
1) Heat Run after 30 minutes execution of white pattern
2) In RF mode using adjustment remote controller Push IN-START
Key. And again push IN-Start Key.
3) Gray Scale Pattern appears and then press vol+ key, to
adjust Auto-again.
4) After adjusting press enter to save the values of auto-ga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邊有 請試試看
http://mypaper.pchome.com.tw/gkjnn/post/1320873022

謝謝協助.
我看過此篇.
如上所提.我按 MENU + POWER 無法進入.
但還是感謝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路找到的 參考看看

2.1 PC Auto Gain/Offset adjustment

謝謝熱心協助.
這應該是工廠service tool.
有人知道這遙控器買得到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熱心協助.
這應該是工廠service tool.
有人知道這遙控器買得到嗎?

另一種 FYR
http://www.askvg.com/secret-service-codes-for-sony-and-lg-tv/

----------------------------------------------------------------------------------
LG  service remote mate, part number is    105-201M

楼主:
感謝你的協助.
能找到這篇必定是高手!向你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