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912 不顯示維修+小插曲

楼主(2012-03-21):
Dear all,

今天修了一台很罕見的Viewsonic VA912, 不是VA1912也不是VX912喔!

VA912是用奇美19V變壓器啟動的,當我拆開後發現因該是奇美OEM的

回歸正題,這台故障原因為不顯示+高頻聲

按照慣例有變壓器的一定先測量變壓器有無問題,測試19.23V 這個電壓OK
接著拆開LCD,發現Inverter電容異常,全部更換OK

想說因該沒問題了,上電測試,結果閃一秒立刻沒畫面

挖力勒~~~怪怪!!  開始查電壓,先測試19V輸出OK,接著測量AD板電壓,5V有但是3.3V怪怪的

另外有些電晶體電壓沒有,這時令我十分困惑

上網search,還真的沒有VA912的資料,後來想說在測試一次好了,順手拿了我自己測試專用的19V變壓器
沒想到就正常了.......................................

我又換上User的變壓器,又是一閃就滅~~~~竟然真的問題出在變壓器上

這真是頭一回遇到,一般來說,變壓器故障,測量時電壓會不停的跳動,要不然就是接上LCD開機會完全沒電沒畫面

這顆變壓器,有19V輸出,還會顯示一秒才沒畫面~~~這真是投一回遇到

以後還是不要偷懶~~不管怎樣多要用用自己正常的變壓器做 Double check.

网友:
你並不是接上機器後測試電壓19V 空載 當然不准 ~__~

网友A:
可以製作簡單的測試裝置,來初步檢查變壓器狀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製作簡單的測試裝置,來初步檢查變壓器狀況

請問狼大.您這顆是用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狼大.您這顆是用多大的?

6.8歐姆50瓦,測19V變壓器剛好可以吃到3A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製作簡單的測試裝置,來初步檢查變壓器狀況

狼大求救 你那有ASUS MW221C的程序嗎 我已經更換過蕊片了還是同樣問題想嘗試刷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狼大求救 你那有ASUS MW221C的程序嗎 我已經更換過蕊片了還是同樣問題想嘗試刷程序   ...

拍謝,我也沒有,手上只有一顆LG 2235W的備份

网友:
簡單又實用的檢測工具。DIY最好。有創意idea好。

网友:
樓主您的還閃1秒,小弟上次修的CMV才扯,不定時畫面變黑,而且是開機30MIN以後,還好之前修過1台同型機,第2次直接拿鐵鎚敲開變壓器外殼換電容完修

网友(2012-04-20):
引用 网友A:
可以製作簡單的測試裝置,來初步檢查變壓器狀況

這七段顯示器!可以直接顯示電位!!
一個多少?在哪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