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0W RMS Studio Amplifier

楼主(2012-03-21):
8歐姆 200W  or  4歐姆350W 的功率放大器
一開始是在這裏發現的http://gcbbs.digitw.com/phpbb2/viewtopic.php?f=7&t=353
輾轉搜尋資料就找到國外去了http://www.siliconchip.com.au/cms/A_100618/article.html
沒想到國外售價竟然高達US:199.95- http://www.photonage.com.au/350w ... atsink-p-10854.html

8Ohm 200W 功放PCB.pdf

485.64 KB, 下載次數: 114

网友:
價格也還好
因為國外有些東西本來就是貴

工資高

网友:
真是巧合!這幾天也有人 e-mail 給我這電路,可能又會引起一陣流行,古今中外電路何其多,怎麼咱們DIY圈眼光都很一致?不跟著搞(套件)就遜掉了?

楼主:
試做失敗
感光過度,造成顯像時
右下角的LOGO還有電源標示都被洗掉了
還有多處的銅箔都出現了砂孔

网友:
贊啦~~雄爸我先收下.心血來潮時再來玩完看~~~

网友A:
想玩的人可以集資去洗樣品板,半玻單面板約三四千元就能搞定,5個人成行每人分兩片約一周取得,這提議好嗎?

网友B:
不過它工作電壓為高達+ - 70V,電源部份可能會花不少成本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想玩的人可以集資去洗樣品板,半玻單面板約三四千元就能搞定,5個人成行每人分兩片約一周取得,這提議好嗎 ...

+1
這個主意不錯,畢竟自已洗板品質沒有工廠做得漂亮,如果有成團算我一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過它工作電壓為高達+ - 70V,電源部份可能會花不少成本喔!!

如果沒有堅持使用環形變壓器的話
現在已有音響用的交換式電源供應器販售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2319617363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再DIY一個電源 (SG3525之DC12V昇壓-(PUSH-PULL,雙正激,推挽式) )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3525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這個主意不錯,畢竟自已洗板品質沒有工廠做得漂亮,如果有成團算我一個。

工場洗板是很優美沒錯
不過應該是要提供四張樣品底稿
銅箔面   銅箔防焊面   零件鑽孔位置點   正面的零件標示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場洗板是很優美沒錯
不過應該是要提供四張樣品底稿
銅箔面   銅箔防焊面   零件鑽孔位置點   正面的零 ...

銅箔面圖已有,其他的可以靠繪圖軟體手工繪製,就像以前用轉印紙貼製的那種方式。
防焊面可以依據銅箔圖畫黑圓點再反轉變白,或是乾脆不要,讓製作者將銅箔全部吃錫。
鑽孔圖再根據防焊圖孔位中心畫十字符號與孔徑標示。
零件面就用現成圖調整成正確比例尺寸來完成。

或是有好心人自願用 Lay-out 軟體來劃一次,就全部都有了,有現成圖可參考會快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銅箔面圖已有,其他的可以靠繪圖軟體手工繪製,就像以前用轉印紙貼製的那種方式。
防焊面可以依據銅箔圖 ...

在沒有繪圖的年代,我只會用autocad 土法練鋼做 pcb 圖 ,不過用 autocad 分層 layout 還真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沒有繪圖的年代,我只會用autocad 土法練鋼做 pcb 圖 ,不過用 autocad 分層 layout 還真方便

AutoCAD 也很好用,以前有個朋友也都是用 AutoCAD 來畫線路板,問他為何不學 PCAD 或 OrCAD 來用,他說他很熟悉就很好用。
我也喜歡用 VISIO 來畫線路圖,對我而言 VISIO 比 AutoCAD 好用,也是能分層又不用背指令,在沒有線路板專用軟體的時候都是這樣子畫,差別就是零件都要自己建。

楼主:
報告一下我的進度
半導體零件,在實體店面購買還真是不便宜
後續我會再貼上我在露拍找到的店家

ON Semi NJW0281/NJW0302互補功率晶體,250V/15A,取代2SA1943/2SC5200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3156960407

ON Semi MJE15030 / MJE15031中功率晶體互補電晶體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1230888273

ON Semi MJE340/ MJE350 中功率互補電晶體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031425211

上列三種互補晶體都是同一賣家,提供給同好參考

2SA1084目前我是用2SA970
東芝低雜訊電晶體 2SA970/2SC2240 1對16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6211036812
電晶體 2SA1943/2SC5200 1對90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6218052434
上列兩項是同一賣家

BC556目前我是用MPSA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