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問題 代用問題

楼主(2012-03-22):
因手頭這台 ASUSK40IJ 出現不過店 推測為 震盪 25.000 燒毀
請問 他原北型號是25.000 IT7598我能 用25.000 IT  486 代替嗎

网友:
同為25.000M就能使用
接腳要區分即可
如有示波器可以看下波形有無~再決定是否更換晶震

网友:
不過電是沒有待機電壓嗎?
還是不能觸發
震盪器壞的機率真的很小
也不能說沒有啦

网友(2012-04-23):
不過電要先查電源輸入及啟動相關電路,晶震應該是啟動後才有作用的元件

詳細的故障狀況,PO個圖上來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