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GTX580顯卡爆了個貼片求助!

楼主(2012-03-22):
由於近期維修自用的TT0133RU電源來到痞酷受益良多,這個電源正常関機后無法開機,其他使用正常。陸陸續續折騰了快一個多月(純屬業餘愛好,打發時間比玩遊戲強。 )。終于找出+5V DC-DC轉換板上APM2509N有點問題,等網購APM2509N換上驗證是否完修在上詳細流程。
這次是主板出現問題反了3幾次,在測試主板過程中有次開機顯卡突然冒火星。馬上関機檢查顯卡發現有個貼片已經燒糊辨認不出是什麽元件。目前上機還能用想想總是不踏實。還是上圖請大家幫研究下。

顯卡全貌

顯卡全貌

顯卡全貌

局部位置

局部位置

故障點周圍IC

放大特寫

放大特寫

請教下A點這個標示為70.3K三級管的具體型號和參數。在綫測該管可能有點問題,網上找了幾天未找到該管子的數據。
爆掉元件腳B點與A點三級管用數字表測無直接聯係,對地短路。C點由於連綫反去了背板,因顯卡還能用想搞清上面這幾個元件再拆散熱片跑綫路。

网友A:
高檔貨 比我整台電腦還貴

不知道為什麼 總覺得看起來像 70, WK
以WK查有一元件 參考看看

看旁邊元件 有一顆PWM controller IC

似乎C點接IC VCC
而A B點對地短路  顯卡可用 功能正常

1.由Typical Application Circuit來看
猜測是1uf 穩壓電容
因元件不良(可能是長卡 板彎導致)or power 12V 供電異常超過元件耐壓值
導致燒毀

2.參考
http://www.yageo.com/portal/product/product.jsp

0402 Y5V系列 1uf 耐壓只有10V
就算日系有較高耐壓值 0402 1uf 配12V都不是好的設計

所以推測其容值 為0.1uf 50V  04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檔貨 比我整台電腦還貴

不知道為什麼 總覺得看起來像 70, WK

感謝D大給出的寶貴意見!我再去把原件2端的電壓測下B點為電源地,C點上電壓為+12V.與PCI-E12V供電短路。再補上一张正常的图片
找到顯卡賣家要了張正常顯卡的元件圖,該元件位置卻是一顆貼片電容並且是體積超小的那種。

楼主:
還有想請教下,此顆電容難以找到,網購也要整盒才出,目前在我手頭沒找到有該體積電容的。就算找到電路板焊位都被炸沒了。我這種業餘水平安裝也是困難,搞不好還會把故障擴大化。如果不安裝此顆電容,對板卡有無影響。,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還有想請教下,此顆電容難以找到,網購也要整盒才出,目前在我手頭沒找到有該體積電容的。就算找到電路板焊 ...

設計上有這一顆 可以保持電源較好的暫態響應 如玩game 繪圖 開啟瞬間 12V波動較大時
減低對PWM control IC 影響 提高系統穩定

可以詢問原廠對燒毀零件的看法 才是最正確的 說不定可以得到 燒毀零件規格 或 額外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設計上有這一顆 可以保持電源較好的暫態響應 如玩game 繪圖 開啟瞬間 12V波動較大時
減低對PWM control I ...

受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