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ol Master RS-460 無PG -12V不足

楼主(2012-03-22):
這台檢修時,發現無PG信號
逐一量測發現-12V只有約-4V
有換過-12V的電容 跟7912還有FR105的二極體
情況還是ㄧ樣
稍微跑線路
發現風扇的電源跟-12V有關
但是我斷開-12V的負載後
7912空載電壓有-11.97V
接上一個150歐姆電電阻後
電壓變成-5.56V
找不太出原因

其餘的電壓都正常
接上負載也是正常的

网友:
PWM IC  vcc 輸出先查看看...................!!

网友:
先嘗試在各迴路加載後,再測試-12V,大部分電源空載時-12V都會不足

楼主:
照狼大的去作
接上負載後
-12V就出現了...
我發現WT7527的PGI是0V
有畫線路簡圖
可以幫我看一下PGI沒出來是哪邊有問題?

變壓器的線圈我是用量的
阻值0歐姆的我就把它畫同一組

這棵POWER PWM IC 是UC3843B

网友:
我修過一台 風扇旁的2極體故障會拉低輸出電壓,你可以試試檢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