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源燈正常,無背光

楼主(2012-03-22):
爬不到相關文章!!!
但此款跟WISH大一樣採用OZ9910...
奇美 宏碁 AL1916W DAC-19M008 BF P+I 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36007-1-1.html
以上三個紅圈~電容換過!此處為5v濾波電容
量過12v~5v都正常5v空版5.01v~但接上ad板變成4.9v...
也有3.3v~應該是on/off~電源...
量不到MOS壞掉...
不知道怎樣下手??
造WISH~確定13腳VSS是有24.5V
1.第13腳的Vin..................24.5V
2.第7腳的ADJ..............1.27V
3.第8腳的ENA............3.29V

网友A:
高壓板一定會有的腳位就是︰

1.Vin 電源+
2.Gnd 電源-
3.ADJ 調光
4.ENA 就是On/Off啟動

調光一般是電壓越高亮度越亮,但是也有可能設計成相反的。
On/Off一般都是5V啟動,但是也有可能設計成別的電壓,維修的人要靈活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壓板一定會有的腳位就是︰

1.Vin 電源+

謝謝wish大~~小弟英文不好!!
但您這樣說!!我就懂了~~~這是高壓ic啟動基本四個條件!!G--->不會有問題
所以您那篇文章指打3個條件....
我今天回家抓看看!!
也希望wish指導此篇如何下手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壓板一定會有的腳位就是︰

1.Vin 電源+

1.第13腳的Vin..................24.8V
2.第7腳的ADJ..............1.27V
3.第8腳的ENA............3.29V
我已測量您說的那三點!看起來沒問題~~還是ENA要5V??
還有15~16 PWM都是24.4V
通道上面四顆IC~~應該跟P605一樣~N與P的MOS
AC
161A
量下並無打穿,
但為什麼N_MOS的VGS確有順向
是否可以指導一下?
謝謝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1.第13腳的Vin..................24.8V
2.第7腳的ADJ..............1.27V
3.第8腳的ENA............3.29V ...

這供電以及信號都沒問題.
請針對高壓區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供電以及信號都沒問題.
請針對高壓區查找.

我有量還有15~16 PWM都是24.4V
1跟3好像是0V

會不會是OZ9910壞掉??

网友:
後面不太懂  我太淺  再進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