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CMV938A 開機有亮綠燈但沒有畫面請各位大大協助

楼主(2012-03-22):
奇美 CMV938A 開機有亮綠燈但沒有畫面(完全沒有不是變暗),該換的電容都已經換過了,連P605兩個都換過了還是沒有畫面出現,真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网友:
????請問沒有畫面!!是連用手電筒照進去都看不到畫面的陰影嗎?

你有量過PI版上的電壓嗎?
P605只是MOSFET
你在換之前 & 換之後MOSFET的PIN1~4腳電壓數值?

『我在外面上課,所以沒有照片可PO,建議你把你的PI版&測試點、數值都PO上來吧』

楼主:
發現都沒有過電或是太低了?我想我先換F200那一個試試看?然後再與您報告那四隻腳的電壓

网友:
AD板電壓異常!!

楼主:
換好F200就能正常顯示了,謝謝大大協助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請問f200是什麼?

网友:
看了很多文章,那是保險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