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TC-27MTJ插電訊號燈只閃一下案開機無動作

楼主(2012-03-22):
請問TC-27MTJ插電訊號燈只閃一下按開機無動作
上電時 訊號燈 會閃一下 熄滅 再來也沒辦法開機 按鍵 本來也怪怪的 已經把他換新 狀況一樣
變壓器 好壞 有辦法 用三用電表 量出嗎??

网友A:
查第3張照片!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第3張照片!查......

目前量測 電壓是這樣 紅圈內電容已換新
黃色圈圈哪顆量起來量直跟其他2顆不太一樣 是不是 他有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量測 電壓是這樣 紅圈內電容已換新
黃色圈圈哪顆量起來量直跟其他2顆不太一樣 是不是 他有問題??

應該沒問題.顯然這顆跟其他兩顆長得不一樣.
應該看他的零件編號.再去找DATA比對.即可得知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沒問題.顯然這顆跟其他兩顆長得不一樣.
應該看他的零件編號.再去找DATA比對.即可得知對錯. ...

剛剛又去注意看了一下 果真不一樣 當初看錯 以為一樣
其他2顆  JM55AN          綠圈哪顆  JM55RJ
            LM2576S                       LM25763
            -5.0V P+                       -ADJ   P+

网友A:
不會是電容死.別老事誤會他.
查查開關管!電位合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會是電容死.別老事誤會他.
查查開關管!電位合不合理!

查查開關管 請問開關管 在哪裡??

网友C:
樓主…不開機,首先用"針指式電表"量一下電源板,開機前及開機後的各點電壓,
包括 st5v'5v'12v'24v,重點放在5v及12v, 並追主板線路…on/off 的電壓
6樓大大所指的是…在主板上…控制 on/off 的貼片式mosfet 晶體,您從主板上的on/off 輸出端往後查就可以追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不開機,首先用"針指式電表"量一下電源板,開機前及開機後的各點電壓,
包括 st5v'5v'12v'24v,重點 ...

蘇飛大  量測到這點  怪怪的  插上電源線 紅圈這電壓會升到3V多..在變回0V 只有剛插上電源線時
是不是 這附近有問題???  還是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蘇飛大  量測到這點  怪怪的  插上電源線 紅圈這電壓會升到3V多..在變回0V 只有剛插上電源線時
是不是 這 ...

如果您對它有疑問……最快的方法就是,換了它 ! (可用相同容值及耐壓的電解電容代換)
另外…小弟想請您幫我查一下線路…
您在三樓的圖中,上面的(由右至左)2 pin 的24v 從那來, 12pin還是14pin 的24 v是給誰 ?它的定義是什麼 ?
                            下面的(由右至左)
4 pin (紅紅黑黑)的是多少電壓? 要給誰? 它的定義是什麼 ?
3 pin(綠黃黑)的是多少電壓? 要給誰? 它的定義是什麼 ?
12pin還是14pin 的是多少電壓? 要給誰? 它的定義是什麼 ?
最後再請您想一下……這塊板子的作用是什麼 ?
另外請再想一下……主板未開機前要的電壓有那些?從那裏來 ?
                              主板開機後要的電壓有那些?又是從那裏來 ?
還有…您這機子的外接電源,未開機前(沒負載)是多少電壓? 開機後(有負載)是多少電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