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 or spi串列訊號一直錯誤如何用儀器debug?

楼主(2012-03-22):
串列通訊一直錯誤不知如何除錯,而串列通訊不外乎3條左右的線,如地、clock、signal,我在想可能clock跟signal不同步致使資料無法傳遞,也可能過程有雜訊。我示波器選clock單次觸發看signal的波形,示波器是舊型crt的無run/stop鍵,畫面只閃0.01秒接著就暗,我也看不到波形,且示波器2 channel理論上有切換時間。
1、示波器單次觸發如何操作,才能使波形暫停?還是單次觸發只限非常慢的訊號例如2hz之類才可觀看?
2、用示波器量clock跟signal是否同步怎麼量?還是一定要la或其它儀器?

网友:
儲存式示波器     才能做到 使波形暫停留住

以前窮苦的時代   示波器  的光跡調高  +  拍利得相機延長曝光
現在不知能不能用 數位相機得攝影模式拍到
----------------------------------------------------

有儲存式示波器時
觸發源用 CLK
邊沿觸發模式
---------------------------------

另外一個想法   如果是你自己開發創作的軟體
試試看  將IIC寫成  不停送出一組信號     (IIC_DEBUG 版)
然後每次IIC 信號組 送出前    額外用一個IO腳 送出一個同步脈衝   給示波器  的EXT_TRIGGER

因為每組IIC 信號組  間隔時間不一    示波器沒法對齊起始
示波器以這個一個外同步脈衝   來對映一信號

示波器就能以連續模式 觀察波型

网友:
不知 協定分析儀能否派上用場n_090|

网友:
20年前用過協定分析儀,對於重複的RS232訊號超好用!! 對於 I2C可能不行!!

网友:
用邏輯分析儀吧!另外信號線應該沒地這種東西吧, data,clk,cs 這三隻才對,頂多雙向在多一隻data。

网友:
我同事以前寫韌體driver也是用波形 算address & data
try &error 一直試  後來都是去借這種儀器 debug省時間
http://www.youtube.com/watch?v=_J2B72NwOP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