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X912畫面會消失又出現(完修)

楼主(2012-03-23):
現象:使用中 畫面會忽然消失 過了幾秒又恢復 電源燈都是亮著的

影片:  youtu.be/veFszd5HCqo   23~27秒處發作

這台之前已經送修過兩次了  這次乾脆自已把它拆開來看

把lcd拆開來看
右邊的版子之前送修過後的樣子
左邊的部份

上網買了一塊高壓版裝上之後就搞定了 @@

网友A:
1.小弟怎麼覺得您的AD板上有好幾顆電容發了
2.您的燈管有拆下來檢查嗎

网友:
看得出來有2顆電容爆了

网友B:
紅框處電容是否異常不良,可以嘗試更換看看!!

<<若有出入 敬請見諒>>

网友:
有短路現象,我一台17吋的也是一樣的,會消失不見,好像是供電電流不足,你可以試試拔掉高壓版,上電試試看,記得用高亮度的手電筒照面板,看會不會有消失不見得現象。我的也沒修好,只是改led供電,比較不會消失不見。

网友C:
AD版----->兩顆!!先患在測試看看...
用久了燈管也是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小弟怎麼覺得您的AD板上有好幾顆電容發了
2.您的燈管有拆下來檢查嗎

1.請問大大是哪幾顆 #4那位大大指的嗎
2.小弟是第一次拆LCD 沒研究到燈管這部份

電容近照圖

請問各位高手電容是要買哪種型號的
小弟非本科系對電容不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版----->兩顆!!先患在測試看看...
用久了燈管也是各問題!!

可以請大大說詳細一下嗎

需替換的電容和其型號

感激不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紅框處電容是否異常不良,可以嘗試更換看看!!

右上綠的那顆 330uf 16V
中間黑的     22uf  25V
左下綠的     100uf  25v

剛出門買好了 一顆才2元 @@

接下來就來試試生平第一次焊電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上綠的那顆 330uf 16V
中間黑的     22uf  25V
左下綠的     100uf  25v

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上綠的那顆 330uf 16V
中間黑的     22uf  25V
左下綠的     100uf  25v

AD版的電容不好換!!建議買60W的~~
加油

楼主:
影片: youtu.be/veFszd5HCqo  23~27秒處

下午換好了 右上和左下 這兩顆綠的 中間黑的看起來沒暴 頭是平的

開機後lcd可以使用 不過症狀依舊不變 上網上一上還是會暗掉 然後過2~3秒又恢復

請問各位大大還有可能是哪出了問題呢~還是中間黑的也順便換一換

网友:
AD上的電容可以的話請全換
另外檢查之前換的通用高壓有沒有問題

楼主:
有大大說要看的背面

昨天換好的電容

网友:
應該是高壓部分也有問題.AD板建議電容全部更換
可以拿一塊新的換上看看.再逐一測試.
應該很容易可以完修的.加油!!

楼主:
上網買了一塊電源高壓板版 裝上去之後就ok了

网友:
這樣可能無法分暗和亮的背光了。p+I這型應該容易買到。

网友:
我比較好奇你送給哪個商家維修,以目前的維修技術,維修VX912因該不需要"改成外加Inverter吧!

這邊也是建議購買一片VX912的PI板更換,第一價格不貴,第二絕對比你用Inverter活的更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