挫賽了,ASUS A6000換完BIOS電池,開機沒畫面

楼主(2012-03-23):
這台筆電是我們經理大人的,她看我螢幕修得很起勁,出國前託我幫她換BIOS電池
結果遍尋不著電池藏在那兒
前幾天有回文問ASUS A6000如何換BIOS電池
經好心的阿水大大告知後,很帥的給它換下企
結果....依序裝回後..
開機沒畫面,電源燈有亮..硬碟燈也有亮
不過一下下硬碟燈也滅了

想請問有無住高雄的大大願意幫我看看
因為..經理大人快回來了
我手上的工具也只有一支烙鐵,火力實在不夠強大
網路上能找的資源看了又看..NB拆了又裝..
問題依然..
只好上來請求支援
若高雄這裡無人有空可幫忙(費用我會出)..
最後一步只好寄到嘉義拜託阿水大大了
感恩了~

网友A:
先別慌,沉住氣~~
記億體金手指先用橡皮擦或去漬油清潔一下...華碩筆電記億體要是接觸不良常會不開機..試試看

网友:
拆機後開機沒畫面我碰到大多是記憶体接點不良或沒裝好!
換BIOS電池時因靜電燒機很少發生!

网友:
記憶體有沒有重新插拔過???
換個槽插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別慌,沉住氣~~
記億體金手指先用橡皮擦或去漬油清潔一下...華碩筆電記億體要是接觸不良常會不開機..試試 ...

謝謝你的鼓勵
問題真的在記憶體
我用橡皮擦清過金手指後
真的可以開機了
真的太感謝了

楼主:
我實在太愛這裡了
發文不到20分鐘
就有那麼多人給方法
好感動..好想哭
真的擦了記憶體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實在太愛這裡了
發文不到20分鐘
就有那麼多人給方法

問題解決了,有幫到你那很好啊~~

啊啊~~抱歉了,巴其船長..擋了你的財路.........

网友:
這裡真是溫暖的好地方!恭喜!

网友B:
恭喜你!我想你應該放下心中的一塊大石頭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你!我想你應該放下心中的一塊大石頭了吧~~

是的..真的就是放下心中大石
所以,我才說會感動到想哭
只擦記憶體就會好..
明明是最基本的功夫
卻會疏忽掉,
整個人一直專心在那顆電池上
人做事真的不能急..

网友:
那個問題我也遇過呢,有一次把記憶體拆下放著,送修故障的主機板,回來記憶就開不了機,只好那去換記憶體,因為有終保,不感破保,而不感去擦,台灣通常濕氣比較重,要注意呢

网友:
其實要測可否開機
把筆電主機板接變壓器,開關線要裝
RAM一定要裝上,用一般桌機用的液晶來測,一般筆電都有D-sub接頭輸出
再接一支USB桌機鍵盤...這樣就可以測機了(為何不用原本筆電鍵盤測...我覺得太麻煩)
不用整台裝回去...筆電要拆裝真的工程不小...確定ok再裝回去

跟裸測桌機主機板類似,就有Power有RAM有CPU有VGA...就可以測
筆電因為VGA,CPU已經做在上面,所以只要裝變壓器跟RAM跟鍵盤就可開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真的就是放下心中大石
所以,我才說會感動到想哭
只擦記憶體就會好..

修桌電,也被記憶體整了半天.....

网友:
先試試看做清潔動作 查看接點有沒有都正常 我只有這種功力的建議

网友(2012-04-24):
恭喜這位仁兄!通常筆電開機無畫面都是記憶體的問題,只要拿起橡皮擦將金手指擦亮就可以了,如果再不行表示記憶體沒有插好。PS:記得每一年都要擦拭一次!因為台灣真的很潮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