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ST-21FP7 救郎喔 !

楼主(2012-03-23):
1.FBT燒一個洞.
2.修補基板後補線.
3.562/400V  燒燬.
4.B+ 剩96~98V
5.缺線路圖 ... 救郎喔 !

网友A:
缺照片,我也看不到災情多嚴重! 救郎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照片,我也看不到災情多嚴重! 救郎喔!

2012-03-24 20.06.35補個圖...

网友B:
你FBT有沒有換新阿

你現在狀況是?  你的B+比較低正常 你還要按CH上 B+電壓才會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FBT有沒有換新阿

你現在狀況是?  你的B+比較低正常 你還要按CH上 B+電壓才會正常 ...

遙控器按power on /off 起動  !   謝謝.

二次電源 1. +5V有
           2. +5V有
                 3.+12沒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遙控器按power on /off 起動  !   謝謝.

把B+電容 正負端上街一科負載   125歐姆10W以上的 看會不會B+就正常 你按POWER ON/OFF後 指示燈有改變嗎?

你檢查一下B+迴授迴路(所有零件都要量測)電阻 VR 電晶體 .DOZO.光耦合  這些都要掃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B+電容 正負端上街一科負載   125歐姆10W以上的 看會不會B+就正常

你檢查一下B+迴授迴路(所有零件都要 ...

VD512 12V Zener 正常 N503電晶體 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VD512 12V Zener 正常 N503電晶體 正常

你如果確定你後級正常那就是你電源不夠力  就查電源

比較死部方法就是把電源所有零件都點名一次  最快好找到哪裡出問題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