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I/O 卡(A20-0016),如何接一個 Dry io 接點 (on/off 開關)

楼主(2012-03-23):
不懂,所以覺得很難...不恥下問網友

  例如: 要 接一個 類似門鈴的on/off 開關,pc可以即時監控到此開關的動作.

這一片 A20-0016 USB I/O 卡
w   w    w.cpu.com.tw/kh/comp/usb_io/a20-0016.html
(權限不足,無法連結.....)

网友A:
上面有16點.任一點都可.請參考8051.

网友B:
“不恥下問”這則成語的恥是:羞恥。意思是不以向地位、學問較自己低的人請教爲可恥,形容謙虛好學。

MCU的驅動能力有限,一般都是要再外加驅動電路.
pc端則需要用VB或VC去控制.

這卡片費用是多少? 花費的時間將會超過硬体的費用的.

网友C:
老實說這種問題,不是三言二語就能教會的,
要偵測on / off 可以從單晶片下手,這部份是不難,
但又要跟pc牽扯的話,這就要花不少功夫了。

要同時玩韌體跟軟體的話,可能很辛苦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恥下問”這則成語的恥是:羞恥。意思是不以向地位、學問較自己低的人請教爲可恥,形容謙虛好學。

MCU ...

感謝指導,看來我是誤用了 "不恥下問" ,小弟的原意是,自己不懂就要問,不要不好意思裝懂....別無它意.

此卡門市賣 NT$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實說這種問題,不是三言二語就能教會的,
要偵測on / off 可以從單晶片下手,這部份是不難,
但又要跟pc ...

沒錯 !!

市場競爭,工作難找....能軟硬體結合,可以擴大接案的範圍
玩看看,也許能玩出一點東西

到處是機會,但未必能成功.....網不到魚,洗個澡也不錯 !

楼主:
重複,
請刪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有16點.任一點都可.請參考8051.

8051 我聽過....但我能力應該是不夠自已 K 書

可以問一下您

此板我有借來看過,(不敢試,後來還朋友了)
它有2組 每組 8 bits(8根腳) + GND + 5V 電源 .....(所以共 10 根腳)

我的理解,(不知對否)
1. 若我用普通不帶電的 ON/OFF 開關,接第一組的第1腳 BIT 0 + GND 腳 ,是否就有訊號產生 ?
2. 以上1.接法,要帶入 5V 電壓? 正電接那根腳 ? 接錯會燒毀板子或PC的 USB PORT 嗎?
3. 以上2.接法,此 5V 的電,來自那裡,中間還需要加工一些電子零件嗎 ?

謝謝您

网友C:
我想你還是找點書看看好了,因為你的觀念都不對 。

首先信號的產生是由BIT7 ~ BIT0產生,這部份可能是有現成的PC端軟體還是直接去寫MCU Code,
在某個時間段輸出高準位或低準位(即你說的訊號),你直接把他對gnd也就是地腳連接,他的高準位就上不去,所以永遠只有接近低準位的電壓或是低準位電壓。用示波器看的話,還是會有小波形在,但對電路來說是無法正確工作的。

5v他上面寫由pc端供電,表示電力來自usb呀。那二隻腳是輸出5v,不是叫你在接5v進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你還是找點書看看好了,因為你的觀念都不對 。

首先信號的產生是由BIT7 ~ BIT0產生,這部份可能是 ...

所以這卡只能由 pc 端控制它的 ON / OFF ??

我有用它附的軟體測試, BIT 0 .. BIT 7 都是 OFF
您在 PC 的軟體, 點 BIT 0 ,燈號就亮起 ;點 BIT 1也是......
再點一次,就熄滅....

可是若要拿來接外部的 ON /OFF 開關,PC 可以偵測嗎?
ON /OFF 的關關,線路要如何接,....以前不懂,現在還是不懂

有人可以告知嗎?
謝謝您

网友B:
規格上是IO,就應是可以有input 及output 能力,但是要先作設定,
請詳讀說明書.或是上傳請人代讀.

ON /OFF 的關關,線路要如何接,請看8051應用手冊.

网友C:
我發現我有部份看錯你的問題,只能由 pc 端控制它的 ON / OFF ,這個部份要看你軟體是怎設的。
他是規劃死還是有留空間給你設。

用普通不帶電的 ON/OFF 開關,接第一組的第1腳 BIT 0 + GND 腳,如果你的bit是設定為輸入,而且pull high的話,你這樣接電位會由1 變0,對晶片來說等於是接收到開關按下的動作。如果你的軟體夠強有回讀功能的話,pc端是可以接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規格上是IO,就應是可以有input 及output 能力,但是要先作設定,
請詳讀說明書.或是上傳請人代讀.

因為對電學完全不懂,所以 8051 更看不懂
各位懂8051的人,很難了解我們這類人的痛苦.
這種卡,很多地方都有賣,賣卡的人,認為最難的都完成了,
買回去把線接一接,就可以動作,
可是對我而言,一點都不簡單.,很怕把它搞壞...隔行如隔山.

累! 淚 !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發現我有部份看錯你的問題,只能由 pc 端控制它的 ON / OFF ,這個部份要看你軟體是怎設的。
他是規劃死 ...

它有附 VB 的 DEMO 軟體
由 VB,可以控制 BIT0  ON 或 OFF , 這是 PC 端的控制.

另外要做反向功能,若它 BIT 0 與 GND 接通, 理應 PC 的 VB 軟體應要讀到 ON 的訊號
實際上沒有作用

問過 兩個人,甲說要帶電壓,才能區別 ON/OFF 的狀態
乙說,要加電阻+並外加電壓 ,避免燒毀此卡....

有聽沒有懂.... 努力中....
也許 半年後,就試成功了.... 希望不要燒太多錢....

謝謝您

网友:
51的書買點來看吧,就算你用GPS帶路你也要聽的懂左 右 直走。
連基本觀念都沒有的話,能做出來的機會很低。

网友A:
益眾網路不提供使用手冊.我不知道詳細情形.
demo可能提供輸出控制.但沒有輸入監控.
你看到的on/off.是輸出狀態.
demo沒有輸入監控指令.就無法監控輸入.
你可能要自己寫.或到一些單晶片討論區找人寫好的.
益眾這個產品是讓你練習用.
並不是讓你直接使用.
它另有usb i/o卡 .你可參考.
看它的手冊.好像系統已經處理好.
只要用它提供類似basic的指令.
就可以控制i/o.
我沒有vb.無法看到它的範例.
(8051我只看過書沒實際操作!!!):):)

网友D:
我用更簡單一點的方式跟你解釋好了.....
Dry IO接點....去掉IO兩字....就是乾接點.....
弱電系統中很常出現監控點為乾接點....
所謂的接點就是開關,不帶電的稱為乾接點,相對的,帶電的就稱為濕接點....
PC如何監控乾接點?
說穿了,乾接點就是一個開關,PC端就只是在監控一個開關是開還是關....
套用電學的說法,導通或是沒導通,開路或是閉路,就這樣而已....
至於IO卡如何接線,請看你的IO卡所附的說明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益眾網路不提供使用手冊.我不知道詳細情形.
demo可能提供輸出控制.但沒有輸入監控.
你看到的on/off.是輸出 ...

沒錯,不能直接使用....需要一點加工,所以還是不會..

各位看似簡單,但隔行如隔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更簡單一點的方式跟你解釋好了.....
Dry IO接點....去掉IO兩字....就是乾接點.....
弱電系統中很常出現 ...

您說的沒錯

其實我就只要很簡單的用途而已,感覺一直在此卡上找不答案...
站在我的立場....可以直接拿來用最好.

网友:
其實我就只要很簡單的用途而已,感覺一直在此卡上找不答案...
站在我的立場....可以直接拿來用最好.

如果乾接點 也許可用 如4N25系列去控制 外部設備

网友A:
看益眾的網站問與答.A20-0016可以簡單IN / OUT 控制.
回答9樓問題:
1.是的.這樣是偵測低電位信號.
2.要偵測高電位信號是接5V.但為防止燒毀內部FET,
  會串接一限流電阻.(只對PORT 0.其他PORT內有提昇電阻.
  電路不一樣.)
3.5V 它從USB 來.
回答16樓問題:
另外要做反向功能,若它 BIT 0 與 GND 接通, 理應 PC 的 VB 軟體應要讀到 ON 的訊號
實際上沒有作用.

:要看程式內容.
:從輸出功能要改成輸入功能.
要下一到指令(8051 ).
如果你用原本輸出VB
內沒有改成輸入選項.
是無法做輸入監控.
要用輸入的VB.
如果你用的是輸入的VB.

要看電路板.它開闢是如何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益眾的網站問與答.A20-0016可以簡單IN / OUT 控制.
回答9樓問題:
1.是的.這樣是偵測低電位信號.

lowjmin : 相見恨晚 !

感謝您的回覆.

楼主:
感謝大家的參與討論, 小弟的 dry on / off 需求,硬體已經完成
此 i/o 板子 與pc連結,透過 usb Driver 也測試ok
在 win32 下,用 Delphi + Cport 也開發好了監控軟體,
進度比預期的快很多,感謝網友 Ricky 的協助,

為了實現 i/o 卡與 WIN 軟體的互動,已經等好幾年了,
沒想到在本站就有人可以合作.且構想都可以實現,

我現在正要用此功能,去接些案子,....養家活口,物價都漲了,
希望能搞出一些實用的東西.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