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 用 USB+一些簡單零件 DIY 一組 IO 監控的套件

楼主(2012-03-23):
有一個 ON / OFF 的開關, 按下後 ON 或 OFF 時
電腦的軟體 (VB 或 C ....等開發),可以立即知道此 IO 點的狀況,然後做一些後續動作

市面的套件,動不動就幾千元....

沒做過,也不懂,所以 "覺得" 需求很簡單,且電腦 USB 介面又帶 5V 的電
想說是否可以自己 DIY 一個玩看看

謝謝您

网友A:
主要的問題應該在 VB吧!! 我有引頸流口水期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的問題應該在 VB吧!! 我有引頸流口水期待中...

PC 端的軟體還好

問題是 USB 如何將此 ON / OFF 的訊號,回傳到 PC,且 PC 可以接收
是不是要寫 DRIVER

网友:
推薦將 232 的 2 和 3 拉出來用
或是利用 usb to 232 來拉 2 / 3 出來用

程式很簡單,就是送個封包出去,如果收得到,就是通的,收不到就是斷線的
測試 232 是不是通的,當作開關是斷路還是通路

网友B:
如果板子上, 還有傳統25Pin的LPT(印表機) Port..

那.. 上面就有D0~D7的Output, 還有四條Status Input可以玩玩控制..
以前在DOS下, 都直接寫Basic在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PC 端的軟體還好

問題是 USB 如何將此 ON / OFF 的訊號,回傳到 PC,且 PC 可以接收

bear911大:
   隔行如隔山,目前學單片機!! VB 或是VC 要看有沒有緣分囉!!

网友C:
dcstudio 大大 這範例分祥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dcstudio 大大 這範例分祥嗎???

你可以在D0~D7接上LED D0~D7為+, 後共接地.
接到你的LPT後, 確定一下BIOS內的LPT設定是278/378/3BC
在DOS下, 用Debug. 用outpot command就可以玩了!

debug
o 378,0 (這樣D0~D7會全滅 >> 00000000)
o 378,0F (這樣D0~D7會亮四顆 >> 00001111)
o 378,F0 (這樣D0~D7會亮四顆 >> 11110000)
o 378,FF  (這樣D0~D7會全亮 >> 11111111)

网友D:
用 print pro 我也玩過 , 我用 QBASIC 撰寫程式 !!

用來調整 螢幕 的 白平衡自動調整  !!

以前工廠用的 !! 好久沒有玩了都有點忘了 !!

USB 似乎沒有那麼簡單 !!

要先跟 usb 做一些協定 交握 !!

不能直接 用 i/o 控制 !!!

楼主:
問題是....pc 上已經無實體的 LPT 介面

网友E:
用 windows 還是 用Linux ?

如果用WINDOWS, 且本身有一定的C語言能力的話, 用 PL2303HX, 原廠有提供的 GPIO範例程式, 且有兩條IO可用
不知道合不合口胃.

這是去年玩過的題目

如果要其他IC的話, 用 AVR 模擬的 V-USB 也可以的.

喔....補充一下, PL2303, 大陸買兩三塊人民幣, 台灣大概賣4倍價錢, 不過也是50台幣左右, 參考看看
類似這個, 買來改機一下就可以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1080295582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 print pro 我也玩過 , 我用 QBASIC 撰寫程式 !!

用來調整 螢幕 的 白平衡自動調整  !!

沒錯 USB 有看似 簡單
做起來還真難....

网友F:
要玩這個很好,最好要讓大家知道一些細節.

1. 想要用幾個I/O?
2. 是否有Printer port,若有而想用這個的話,可以用VB + IO.dll,寫好的程式就是xp界面了. (Printer Port可以直接用8點,超過8點的話,要再加IC).

3. 是否有RS232的接頭,若有的話,可以用RS232的所有輸入Pin來做偵測.
如以下 : http://delphi.ktop.com.tw/board. ... 1167&tid=101134

  若只是單一點,可以用Txd,Rxd做傳輸迴授檢查的方式,探知外部開關的情形.

4. 若是想用USB的話,USB是好用不好寫,可以有下列方式 :
a) 以xiaolaba說的用PL2303HX,再用前面3的方式,用Txd,Rxd.
b) 外部開關 → I/O → AT89S51(AT89S2051) →PL2303HX → USB → 電腦的USB
c) 買用PIC 寫好的USB I/O控制器,以前朋友有買過,不知現在是否還有.

以下用VB寫Rs232的程式,(USB I/O控制器內已寫好程式,附有範例,可以用VB寫RS232的控制程式)
外部開關 → USB I/O控制器 → USB → 電腦的USB

以前的價格大概是$500,還有ADC可以用.

以下這個不錯,有32個I/O,若有需要可以用那些I/O再外加ADC.
USB DIO 資料擷取控制 I/O 介面卡 Linux可用,$649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5199949820

网友:
以我淺淺的出聲一下,
我也覺得是:
單片機加MAX232加PL2303HX來玩,
加上PC上的軟件!

PL2303HX可以用CH340或是CH341代換,
或是直接用CP2102來代MAX232+PL2303。
請大家指教指教啊!

网友G:
可以用PIC18F2550或是PIC18F2455 USB微控制器摸擬com port.
有按鍵時就送一個資料(例如:0xAA)給電腦.
不會很因難,我有類似的程式,稍微改一下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 windows 還是 用Linux ?

如果用WINDOWS, 且本身有一定的C語言能力的話, 用 PL2303HX, 原廠有提供的 GP ...

用 win32 平台
就是這個,簡單架構,又便宜.....
現在就等硬體線路測試及軟體 K k k k k 了

大大,太..太.....太感謝您提供的資訊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玩這個很好,最好要讓大家知道一些細節.

1. 想要用幾個I/O?

我是寫 Win32 軟體,想跨越一些簡單的硬體控制

目前是要做 出票機 + 一些管理用的資料庫軟體....市面上的出票機無法滿足

所以才想自己整合看看....

I/O 至少一個,其它是 WIN32 軟體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PIC18F2550或是PIC18F2455 USB微控制器摸擬com port.
有按鍵時就送一個資料(例如:0xAA)給電腦.
不會 ...

整體硬體加一加, 會很多 元 $$  ??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玩這個很好,最好要讓大家知道一些細節.

1. 想要用幾個I/O?

我是 WIN32 程式, DELPHI 寫的
要整合一套類似排對出票系統+一些簡單的 DB

規劃用 工業 小電腦或體積很小的PC,藏在桌子下,
該類設備,一般只有 USB , 有些有 RS232 , LPT 是一定沒有
考量 RS232 做列印設備通訊用,
所以 I/O 監控,還是以 USB 擴充為考量

謝謝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整體硬體加一加, 會很多 元 $$  ??

不會花太多錢,大概350元.
有量的話會再少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會花太多錢,大概350元.
有量的話會再少一點.

相關零件有那些??
實作要如何 DIY ?

謝謝您

网友G:
引用 楼主:
相關零件有那些??
實作要如何 DIY ?

這是我手工做的小電路板, 晶片PIC18F2455會燒好程式.
另外接幾個接鍵在電路板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是我手工做的小電路板, 晶片PIC18F2455會燒好程式.
另外接幾個接鍵在電路板上即可.

WINDOWS PC 端, deiver 如何解決 ?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DOWS PC 端, deiver 如何解決 ?

有現成DRIVER,支援WIN7
安裝後會在裝置管理員出現這個COM PORT.

网友C:
Ricky 大大 是否分祥 這東東的製作方式ㄋ

楼主:
引用 网友C:
Ricky 大大 是否分祥 這東東的製作方式ㄋ

我已經向 Ricky 下單...... 等收到東西後,再測我自己 PC 開發的監控軟體
成功後,再與大家分享

感覺 Ricky 的功力很強....

网友C:
Ricky 大大 這有幾個io點 ??

网友:
引用 网友C:
Ricky 大大 這有幾個io點 ??

應該可以到16個.

网友:
引用 网友C:
Ricky 大大 是否分祥 這東東的製作方式ㄋ

硬體話很簡單,沒多少零件.
主要是韌體程式的部分.
無法一一講解.

网友(2012-05-11):
有印表機傳統街頭的話我這裡有可以讀他的程式  在用VB或是C來寫程式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 print pro 我也玩過 , 我用 QBASIC 撰寫程式 !!

用來調整 螢幕 的 白平衡自動調整  !!

USB通訊還要有他的驅動的樣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問題是....pc 上已經無實體的 LPT 介面

回收廠去撿一個回來阿...

网友H(2012-06-11):
引用 网友B:
如果板子上, 還有傳統25Pin的LPT(印表機) Port..

這個如果用USB轉25 pin印表機頭能用嗎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這個如果用USB轉25 pin印表機頭能用嗎

沒這樣試過!! 但理論上可行!!

网友(2012-08-10):
大家好,小弟初來,請多指教^^

to bear911: DELPHI小弟沒摸過,不知道有沒有記憶體直接存取的相關指令?
如果有的話,直接用位址解碼IC、栓鎖閘...等,對映1個記憶體區塊、在主機板的PCI插槽做1個小I/O卡即可,您既然是玩單片機的,這些硬體應該都很熟,怎捨棄自己的強項、另找他法??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這個如果用USB轉25 pin印表機頭能用嗎

USB轉25 pin印表機接頭,裡面另有IC晶片,有的能用,有的不能用.

网友(2012-09-23):
很有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