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6920G 通病NEC大電容更換 跟Toshiba 的通病一樣

楼主(2012-03-23):
首先感謝阿水大大賣我的電容

這台acer6920g是我跟人收購的
但後來發現會自動關機(有清過風扇),而且系統裝不起來。灌完要重開機時 就會斷電或當掉。

今天把acer6920g 拆開來看
發現上面有顆SMD電容好像有燒毀痕跡,我把旁邊的電容一併吹下量電容值
正常應該是10μF的結果爆掉的沒容值

找料版換上電容後,開機測試還是卡在安裝系統的畫面
最後還是把CPU後面這顆NEC大電容拆下換6顆330μF 6.3v併聯
這顆大電容還真難拆,邊吹邊用鑷子掀起來,第1層先掀塑膠上蓋,再來中間電容層,最後才把下面的塑膠慢慢清除
把6顆電容併聯上,技術不好,弄的有點醜不太平,應該是錫面放太多錫了
如圖,測開後能直接跑完安裝畫面到桌面了
完工,最愛修有通病的,直接換上就好,不然我不懂電路還不知怎查修起

网友:
恭喜完修,粉清楚陳述,下次有遇到也來並連一下!

网友:
有機會賣一部中古機試看看>恭喜完修謝謝分享

网友A:
恭喜完修
那個大電容容值是怎麼看的?
六顆並連?

這台二手機外觀還蠻漂亮的

网友:
原來這問題是通病 我真的不知道

网友(2012-05-06):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那個大電容容值是怎麼看的?
六顆並連?

首先你要有一個概念就是
電容的並聯相當於電阻的串聯,
反之電容的串聯相當於電阻的並聯,
電容的並聯目的是加大容量
即樓主使用6顆330uf 6.3v的電容並聯後相當於330*6=1980uf 6.3v的電容
(因原本的貼片nec電容量大約是2000uf,但照片沒拍清楚的型號所以不知原容量但應該接近)
電容串聯的目的為增加耐壓
即像是電阻串聯時,你單獨測量迴路中每個電阻身上的電壓之總和即是該迴路的電源電壓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

网友(2012-07-08):
通病!!謝謝又知道一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