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想買螢幕與主機板上的BIOS燒入器!有無推薦??

楼主(2012-03-23):
TVP2588U+ 高速編程器 燒錄器
通用SEEPROG編程器 支持24/25/93芯片 DVD編程器 BIOS編程器
多功能BIOS編程器----------------比較貴0.5倍
還是有其他推薦??

网友:
推薦hi-lo ALL-100 ,LabTool-48UXP 燒錄器:)

网友A(2012-04-23):
http://bbs.pigoo.com/thread-33399-1-1.html

我是買這款, 感覺還不錯, AKG大那應該有多買備下的你可以問問??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33399-1-1.html

我是買這款, 感覺還不錯, AKG大那應該有多買備下的你可以 ...

謝謝!!單價不高~~請問可以燒BOIS跟螢幕或是顯卡??

网友:
這要問一下AKG大了,我只拿來燒主機板BIOS!!

其他還沒機會嘗試,但是它裡面的軟體支援的晶片不少!!

网友(2012-06-01):
這個玩玩還可以,臺灣有貨場賣舊燒錄器嗎?比較看好all-100a beeprog+ LabTool-48UXP

网友:
我这两天刚买了一款,并口的在线ISP显示器烧录器。 我手里本来就有一款PCB5.0 TH编程器,支持的芯片蛮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單價不高~~請問可以燒BOIS跟螢幕或是顯卡??

eson0724兄用的和我一样的哦。 只要芯片型号在支持列表里就可以,不分是什么上面用的。

网友:
重點是你會常燒嗎?

燒錄器是燒IC居多,如果是要處理LCD,哪又是另外一種燒錄器~
假如你是要換公版!現在很多都是免燒版本!!!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