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有沒人知道實習用3*4電話按鍵的鍵盤,7PIN和8PIN的差異?

楼主(2012-03-23):
不知有沒人知道實習用3*4電話按鍵的鍵盤,7PIN和8PIN的差異,還有和4*4的電話按鍵鍵盤的差異?
希望能有電路圖! 我一直不知這東西有什差別,居然會有分7PIN和8PIN?
希望有人能幫我解答下,感謝! 圖是網路上找的只是想了解下構造差異!

网友:
i螺絲 拆下追線路  最快
各家製品走線不同 有電路圖 也沒用 A家製品   對不上B家電路圖

3*4電話按鍵的鍵盤,7PIN和8PIN的差異
==> 多出的是 空(NC)PIN

空(NC)PIN  可以不理它  或 拿來作接地  鍵盤雜訊屏蔽處理~纜線雜訊屏蔽接地 ~

楼主:
恩 謝謝您給我的資訊! 我是想去買8PIN的,但是只有賣7PIN的,我想知道哪隻腳是空腳,不知道有沒有可以參考的資料! 唯一能代替的只有4*4有8PIN的但是怕他接線方式不相同! 我也想追線路可惜我並沒有物品!

网友:
鍵盤是以矩陣方式排列的,所以12鍵的就是3橫線4直線,只要用電表的歐姆檔就可以測了.

1. 畫出3橫線4直線,做為矩陣交錯.
2. 按下左上角的鍵,再測量任意兩點,直到測試為短路為止,記下測試點.
3. 再按下第二鍵,再測量任意兩點,直到測試為短路為止,記下測試點.
4. 就這樣由左而右,由上而下,繼續測試...直到全部測試完畢.

楼主:
scottwang感謝您提供的測試方式! 只不過得必須要先買到8PIN的才能測試哪隻為空腳,如想用7PIN代替的話就必須先知道空腳為哪隻! 如有找到8PIN的再來測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