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sistor question

楼主(2012-03-23):
Hello, can you help me with transistor ssc 8138gt4. I don't find datasheet. Can you write me a replacement which I could use. THX

网友:
You was asking a question as below :
it could be a N channel MOSFET, using in remote Helicopter.

http://bbs.pigoo.com/thread-31099-1-1.html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09374

You can use a simple circuit to test the MOSFET - N Channel.
http://brunningsoftware.co.uk/FET.htm

http://www.instructables.com/ans ... -N-channel-mosfets/

If you could provide the Voltage and Current of your device, maybe it will help everyone more easier to find another Mosfet to replace it.

网友A:
It look like be used in RC helicopter ( motor driver )
1. Refer to Here
請問這是什麼元件呢?
http://bbs.pigoo.com/thread-31099-1-1.html
-----------------------------------------------------------------
2. If the part same as photo, the SSC is Sanyo Semiconductor Co ,
    it be take over by ON-Semi Co
     No data sheet and End-of-Life

you have to check motor circuit, to trace motor and battery
if motor connect to Batt+  the MOSFET is N-Ch  ( all most ..)
if motor connect to Batt-   the MOSFET is P-Ch

replace part ... you can refer PC Mother Board (CPU )or Graph Card(GPU) power management Power MOSFET
these MOSFET is Low voltage control  and higher current...

these M/B and Graph Card    MOSFET please refer
電腦主機板維修技術  http://bbs.pigoo.com/forum-117-1.html
顯示卡及記憶體維修技術  http://bbs.pigoo.com/forum-159-1.html
-------------------------------------------------------------------------------------
Sorry , I am poor english ,, I try...

网友:
引用 网友A:
It look like be used in RC helicopter ( motor driver )
1. Refer to Here
請問這是什麼元件呢?

看simon大的電路圖,我突然聯想到...
這會不會是電子變速器裡的一個零件!?有玩遙控模型的大大們應該知道什麼是"電子變速器"...

    ***圖片為網路搜尋,非本人原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