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LCD用的高壓電容 5d 6kv 容量是多少?

楼主(2012-03-23):
我把他拆下在量,電容表切2000P檔位,
量出來的數值是30,不知正不正常?

~感謝~

网友A:
如果該板上有兩顆以上同樣的電容,可以拆下來量量看是否容量都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該板上有兩顆以上同樣的電容,可以拆下來量量看是否容量都一樣。

板子上共12顆,量起來都差不多,
想說5D 可能是50左右,亂猜的....

那是高壓板上的電容,因為使用二個小時後,
會下半部慢慢變暗...慢慢變暗...但還是有背光,
目前還在補焊中....

感謝W大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上共12顆,量起來都差不多,
想說5D 可能是50左右,亂猜的....

等二小時故障才會出現實在太久了,你可以把型號貼出來,或許有人修過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