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5P800-VM/S維修實例,已完修

楼主(2012-03-23):
大家好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華碩的主機板維修實例,今天主角P5P800-VM/S
故障原因,過電開機畫面不跑碼,有時可以開機...

今天得主角全圖

它的型號

它的故障點通病CPU供電爆容~

換上新電容上負載試機量電壓,我比較
懶沒有全部換,只有換爆的部份

測量記億體和cpu電壓都正常上真u和ram開機測試,ram插
靠cpu那兩個盡然卡D4 AF

換到atx這面的插座可順利開機,不知是bios問題嗎? 量電壓是沒問題的2.5v電

此次也又一例軟軟的維修~謝謝大家收看和指教!

网友A:
這應該是雙通道主機板吧?

用一支模組檢查四條插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應該是雙通道主機板吧?

用一支模組檢查四條插槽...

是啊~是雙通到的~不知插cpu那兩個為何會卡D4 AF,到時在來測四支插滿可以開看看

网友:
記憶體的插法有問題......

要跑雙通道, 兩條RAM要同規格, 而且要插在同顏色的插槽才行.

网友B:
兩條記憶體都是雙面的嗎?
要注意插槽支援單、雙面的問題!
還有,雙通道要同廠、同面且同顆粒,不然會很容易當機!
不然就要去BIOS裡面調整記憶體的參數,
這就很麻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兩條記憶體都是雙面的嗎?
要注意插槽支援單、雙面的問題!
還有,雙通道要同廠、同面且同顆粒,不然會很容 ...

我的記憶體似乎不一樣~我再把它換成一樣試試看
但雖然不一樣但插atx這邊兩隻可開機,插cpu那邊卡d4 af的媽?

如果4支全插也開不了機,一樣卡d4 af看來記憶體插座有問題或氧化囉
該不會旁邊的電組有掛掉的吧!??

网友C(2012-05-06):
恭喜完修~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軟的~

謝謝~但是還是跟另一篇一樣(P5P800VM))它另外兩個記億體無法開機...怪事
目前有三片p5p800vm有這樣的情形,這是後來發展

网友(2012-06-10):
正在學習修理中,謝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