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避免誤導新手,全文恕刪

楼主(2012-03-23):
為避免誤導新手,全文恕刪

网友:
用自動功率因數調整器(APFR)行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只是一顆單片機微電腦,判斷何時要投入多少顆電容,對這種容性負載的case,完全沒幫助。有看過主動式功 ...

記得也可以判斷投入多少電感,只不過你實作電感裡居然沒效果,該不會每個迴路都要個別計算個別串連電抗
這工程真大(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記得也可以判斷投入多少電感,只不過你實作電感裡居然沒效果,該不會每個迴路都要個別計算個別串連電抗{: ...

請問一下,要怎麼知道功率因數呢?請台電來測嗎?因我朋友加工廠有這樣的問題,他家的電有連到四個「貨櫃型」冷凍庫,旁邊又有木工用切割台數台,只要切割台的馬達一起動,他家電腦的 AVR(電子式穩壓) 就跳一次,有得時候連 AVR 後端的 UPS 都會跳耶。好奇怪。有一次還發現他在家使用黑晶爐,一按開關 AVR 也會跳。請問照這樣判斷功率因數應該很低吧?是不是應該說用電效率不高?那為什麼電壓會有類似突波的東西,導致 AVR、UPS 跳開呢?我有聽過進相電容可以改善用電品質,像我朋友這種場合是否合用?謝謝。
或許這問題請 Slimboy 大大回答會有滿意的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才說用電感補償的方法行不通。

Slimboy 大大,有個問題麻煩您了~

网友:
剛好在網頁看到這個「電費功率因數提升數碼節能器省10%-30%」地址,說明提到:
3、數碼節能器是怎樣省電的?
答:數碼節能器對用電器的整合過程比較複雜,簡單的說,
數碼節能器是針對家用電器啟動頻繁產生的浪湧電流及脈衝電壓進行抑制、清潔線路等作用,
並能針對電網中存在高低不同的電壓情況,運用整體匹配組合的原理,
在線路中分別組成高頻濾波網路和低頻濾波網路,
整體組合後,改善對家電的輸入功率、電流、能效比、功率因數等性能參數,從而達到節電目的。

4、利用數碼節能器後,能馬上看到電流流量減少嗎?
答:能。通過測試臺,使用數碼節能器後,由測試前電流的流量是0.6A、0.56A,
插入數碼節能器後測試電流的流量是0.34A、0.26A。

5、電功率的公式是什麼?
答:是P=I平方R ; P=UI;  P 表示電功率 I 表示電流 R表示固定電阻

6、數碼節能器的省電效果如何?
答:數碼節能器綜合節電達15%-35%對於感性電器省電較高,特別對於空調等電器節電效果也較為理想,
適用空調、冰箱、電視、電腦、網吧、洗衣機、影印機、電機等綜合節電效果,
可廣泛適用於家庭、寫字樓、機關、學校、賓館、酒樓、商店中小企業等。

@ 提升功率因數,提升工作效率,消除電壓不穩的衝擊,降低電器用品的傷害
@ 可插到任停何一個插座上
@ 省電器本身不消耗電
~~~~~~~~

不知道有沒有懂這玩意兒的大大,這東西應該是一堆電容在裡面嗎?但又說他本身不耗電?真想買他一個回來拆光。他到底是怎麼省電的?說在冷氣空調較有效,那我朋友家很多電感性負載,這樣也有效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請問一下,要怎麼知道功率因數呢?請台電來測嗎?因我朋友加工廠有這樣的問題,他家的電有連到四個「貨櫃 ...

功率因素有專用的測量儀器,有簡單的電錶和數位式的。不過你的問題應該不是功率因素吧?我猜是大型開關瞬間造成的湧波還有低壓超過AVR和電腦所能支撐的量。

要一勞永逸的話要把電腦用電源和加工廠大型機具用電源分開,使用不同電錶後應該會改善很多。
如果無法分開,那你需要突波吸收器數個,分別接在各個吃大電的機具電源側。電腦側則需要on -line的UPS來完全隔開小突波。

我自已除了用吸收器外,為了防小雷擊,我的電腦電源是故意讓線跑遠一點再回來,比如說用一捲100米的電線只拉頭尾出來當電源線使用,效果還不錯。

不過我的是田間試驗~不是正規的,正規的就要交給S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台電電費單就有功率因數,此值低於0.8還有罰款金額
2. AVR跳機我是認為跟線路容量不足有關,馬達啟動 ...

1.感謝大大回覆,我問了一下朋友,他說他們家是工業用電,好像電費有打折。因數的部分他就不清楚了,好像之前在站上有看到工業用電因數若低於多少還可以打折的訊息。我還聽到「順興大」有獨門可以省點的方式,甚至還可以賺台電?這是什麼方式啊?有點好奇~請您解惑~
2.他的 AVR 後端只有接一台電腦、ADSL 數據機而已,而且電腦也只有拿來上網、文書。AVR 後端再接一台飛瑞 500,這樣會容線不足嗎?
3.CBB 電容? CBB电容(CBB22).jpg ,不會吧?一整個盒子只裝這種聚炳烯電容?這樣一顆也可以調整功率因數?讓我太意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因素有專用的測量儀器,有簡單的電錶和數位式的。不過你的問題應該不是功率因素吧?我猜是大型開關瞬 ...

突波吸收器可以裝在電腦電源端或是 AVR 這邊嗎?至少不要讓 AVR、UPS 跳來跳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台電針對住、商混合配電,為使住宅單相三線110/220V與三相電共用一組變電設備,其變壓器會設一中性接 ...

哇~真是詳細啊。以後要多向您請教了。

网友D:
主動PFC(APFC)機種功率因數會維持在0.95~0.99間
其實電腦電源會造成功因低下的主因是電流波形畸變,失真因數高導致PF差,一般被動式PFC用串聯電感的方式改善有限,如果可以的話從電源本體改善是最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主動PFC(APFC)機種功率因數會維持在0.95~0.99間
其實電腦電源會造成功因低下的主因是電流波形畸變,失真因 ...

狼大,小弟對所謂功率因數的觀念還是「霧煞煞」,但聽到朋友說除濕棒、電湯匙等等加熱的相關製品,其中率因數都是「1」,正確嗎?那所謂功率因數要在 0.8 以上,那其餘的 0.2 意思是浪費掉了嗎?請版大解惑。謝謝。

网友:
以下摘錄自網站(http://www.aitek.tw/BIG5/appliance_PF.asp),若有版權問題請刪除...

功率因數(POWER FACTOR,簡稱PF)只適合在交流電路中,定義為電壓與電流之間的相位差(Φ)的餘弦,用符號cosΦ表示,也可以是有功功率(real power;P)和視在功率(apparent power;S)的比值,即cosΦ=P/S,P為有功功率,S為視在功率 。

   功率因數的取值範圍為-1至1區間,大小與電路的負載性質有關, 負載通常分為三種:阻性、感性、容性。
    純阻性的負載功率因數為1,如白熾燈、電熱絲等電阻負載的功率因數為1。
    感性負載通常指電磁設備,如交流電機、變壓器、電感器等。
    容性負載是指電容負載,電感或電容性負載的電路功率因數都小於1。
    功率因數是一個重要的技術指標。功率因數是衡量電氣設備效率高低的一個係數。功率因數低,說明電路用於交變磁場轉換的無功功率大, 從而降低了用電設備的利用率,增加了電源線路供電損失。所以,供電部門對用電單位的功率因數有一定的標準要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狼大,小弟對所謂功率因數的觀念還是「霧煞煞」,但聽到朋友說除濕棒、電湯匙等等加熱的相關製品,其中率 ...

1.功率因數是由兩個東西組成的,相角差與失真率,相角差就是電壓波型與電流波型的角度差,一般電感性負載是電流落後電壓,電容性負載是電流領先電壓,電阻性負載則無領先與落後,所以電熱類的電器因為沒有相角差,也沒有失真問題,所以功率因數=1
而一般有輸入整流電路的家電(例如電源供應器),因為二極體順向壓降及導通延遲的問題,加上後方電容充放電特性使然,這時會造成電流波型失真,這時失真率就會影響到功率因數

2.功率因數可以說是視在功率與實功率的比值,也代表有多少虛功率被產生,因為發電與輸配電系統的容量是以視在功率計算,但實際到設備中只有實功率可以作功(發熱、運轉等),虛功率不是消失/發散掉,而是存在電力系統中(但無法作功),當電力系統整體功率因數差時,會有過多的虛功率在電力系統中,造成可用容量被佔用且會影響電力品質(諧波干擾/失真),所以提高功率因數對於整體電力系統是重要的,台電對於功率因數差的工業用電用戶,會勒令限期改善,否則將罰款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功率因數是由兩個東西組成的,相角差與失真率,相角差就是電壓波型與電流波型的角度差,一般電感性負載 ...

哇~真是詳細啊。多謝版大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