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微星MS-7388主機板無法開機暨解析度無法調整維修實例

楼主(2012-03-24):
這台電腦是一位女同學送修的.本來她是抱一台液晶螢幕來維修.

並告知我電腦打一半突然沒畫面了.

結果經過測試螢幕沒有問題.所以就告知她抱電腦主機來看看吧!應該是電腦主機故障.

上電測試.電源供應器開始供電.CPU風扇也隨之轉動.

可就是開不了機.螢幕一直出現"無輸入訊號"訊息.

這塊主機板是微星MS-7388.K9A2 CF.

除錯卡不跑碼.

正當拆下主機板準備裸測時.

發現電源供應第12腳+3.3V這邊銅箔已經斷路了.

找條OK線把它接起來試試.

可以開機了.

可是畫面變成這樣.

進去顯示器畫面欲調整解析度.

卻無法調整.整個畫面被鎖定在800*600像素.色彩品質是最低的4位元.

難怪變成這樣.

把顯卡驅動移除.再重新開機.

畫面又變回來了.

可是沒有驅動程式的顯卡.上網或開啟畫面卻變得非常慢.開網頁也會卡卡.

可能顯卡驅動程式與系統有衝突吧!

再至微星官網下載各式新.舊版本之驅動程式.重新安裝.

可是不管任何驅動版本只要安裝完成就會又變這樣.

該不會中毒吧!

掃毒也無效.

就是這塊顯卡.

後來又用別的顯卡裝上.也都一直重覆這個問題.

那就不是顯卡問題了.

我可什麼都沒動到.只接了一條飛線而已.

真的想到快發瘋了.

以前都沒有碰到這碼事.

後來換裝WIN 7試試.

結果就好了.

重新再裝上驅動程式.也沒有問題了.

真是老天保佑.

後來持續接到幾台電腦也都是畫面被鎖在800*600.4bit低階畫面無法調整.

不過解決方法卻每台都不相同.幸虧後來都圓滿解決.

至於為什麼會變成4位元的低階畫面.

這個問題我想到現在.還是無解.到底是為什麼會這樣呢?

知道答案的人.請發發慈悲告訴我吧!

网友:
恭喜Gkjnn大完修,G大你可能覺得修螢幕比修電腦簡單吧!我也覺得螢幕比電腦簡單多了!

网友:
應該跟那個故障有關係......

网友:
曾遇過類似問題
主板原本安裝win98
後來重新安裝出現不明裝置無法驅動
以前 現在 安裝程序手法都一樣
為何會有不同結果
改裝xp竟然ok
不死心再灌win98把一些硬體IRQ重新調配後終解決

网友:
可能是那片xp/光碟/光碟機

网友A:
8600顯卡BGA空焊
會有無法正確安裝驅動的問題80%都是顯卡空焊
要驗證的話~拿個吹風機吹個10分鐘(吹風機頂多到70~90度)
有點像是放在烤箱裡除溼的溫度~比較不會傷到GPU
不要用熱風槍吹~晶片阻抗會降很多!

吹完以後試試看吧!
請妹妹換個顯卡就OK了~或是要重植也OK

网友:
不知道,鄭大有沒有先在裝置管理員裡,
把舊的顯卡解除安裝,
然後拔卡,
使用內建的顯卡試試?
我的猜測是driver和硬體的相沖,
移除所有的顯卡driver,
拔卡,使用內建的vga開機,
再關機,安裝顯卡,
開機,安裝driver試試。

网友B:
會不會是WINDOWS的更新問題啊?
更新到某個WINDOWS支援的驅動後就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600顯卡BGA空焊
會有無法正確安裝驅動的問題80%都是顯卡空焊
要驗證的話~拿個吹風機吹個10分鐘(吹風機頂多 ...

換過全新顯卡也是這樣.
只要裝驅動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阿水大有沒有先在裝置管理員裡,
把舊的顯卡解除安裝,
然後拔卡,

這主機板沒有內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是WINDOWS的更新問題啊?
更新到某個WINDOWS支援的驅動後就掛了~~

有去更新驅動了.
連主機板各晶片的驅動都更新了.

楼主:
再來一台acer主機板也是這樣.這次重裝win 7也無效.
後來試了5.6塊顯卡.終於找到一塊msi-R4670裝下去沒問題.
這台應該是主機板挑顯卡.

网友B:
還是...顯卡插槽接觸不良,造成訊號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是...顯卡插槽接觸不良,造成訊號異常?

也有懷疑.可惜不是.

网友:
的確~消大 換過新的顯卡 也是4位元~...
我有去那邊看`.原本以為8600GT 的問體 ~之後更換 ATI 全新的顯卡也是`
它的問體 ~還真奇怪 ~....

网友:
那真的就很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