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MP3隨身聽充電的問題

楼主(2012-03-24):
每次替MP3充電都得插在主機上很麻煩,於是我利用機殼面板USB座
DIY了一個充電座,我將該USB座的VCC、GND接上POWER的+5VSB
腳位卻發生似乎沒有充電的狀況。正常情況下充電時會出現一個畫面
,而插上我自己做的只出現選單畫面沒進入充電畫面...

莫非DATA+、--腳位需要做什麼處理?

网友A:
我記得,有些設備的d+、d-要短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記得,有些設備的d+、d-要短接啊!

是唷.....有點怕怕說....

网友:
不怕,有你當領頭馬,我們才能有維修實例可以看的啦!

网友:
剛剛網路找了一下  這篇...
改裝USB車充器,不要再傻傻去買車充線了!
http://blog.xuite.net/home3360/ecrire/42014636/track

市面上USB CONNECTOR有多種,但在USB車充上一般都是用這種連接器,
只要把2,3號腳位焊起來,手機就會偵測2,3腳位短路,知道是充電狀態,
就可對手機進行充電。

网友:
何不把data腳繼續接著主機板,實現高功率的usb插座呢?

楼主:
我測試過了一下....還是不行

它不會出現充電圖案只會出現標準開機後的功能選單畫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測試過了一下....還是不行

它不會出現充電圖案只會出現標準開機後的功能選單畫面.... ...

那麼把d+、d- 分開
並且把 d+、d- 分別各接個1/4W電阻2K ~ 4.7 K  拉到5V
去模擬  d+、d-  PULL HIGH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測試過了一下....還是不行

它不會出現充電圖案只會出現標準開機後的功能選單畫面.... ...

我有一台"人因科技"的MP3
它必須把MP3的開關
切在ON的狀態才能充電
也就是說MP3要再開機狀態才能充電
不知你的是否也是如此

网友D:
只好看原充電器腳位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人因科技"的MP3
它必須把MP3的開關
切在ON的狀態才能充電

我這台是旺德的MP3,電源開關位置不管是ON\OFF都能充電....(插主機)

充電時它螢幕會出現一個跟電腦溝通的動畫電池格數還會一直跑,而插在
我改的這個插座時只會出現開機選單畫面,不會有上述動畫出現。

噢對了!~~這個USB座不是我們常見的USB延長線擋板的樣子,它有塊PCB
上頭有+5V電路的濾波電容+保險、D+、D-電路上的電感...因為這個緣故
我特地挑它來用而捨棄常見的擋板延長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麼把d+、d- 分開
並且把 d+、d- 分別各接個1/4W電阻2K ~ 4.7 K  拉到5V
去模擬  d+、d-  PULL HIGH ...

收到,我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好看原充電器腳位電路

這玩意我沒買咧...呵呵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玩意我沒買咧...呵呵

沒買原充電器,哪沒電????(插主機充),<----就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買原充電器,哪沒電????(插主機充),

這台大賣場賣500而已,又不是水果牌的買啥充電器啊??

仿?....不曉得一般主機板USB怎麼仿咧..

网友E:
mini USB 接頭的話, PIN#5 是 GND, PIN#4 是 DEVICE ID, 看看 接地還是 PULL-UP

有人也會叫 PIN#4 做 PIN-X, 那 PIN#5 就順理成章改稱為 PIN#4, 順序就和 USB-A 一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mini USB 接頭的話, PIN#5 是 GND, PIN#4 是 DEVICE ID, 看看 接地還是 PULL-UP

有人也會叫 PIN#4 做 PIN- ...

我這個是標準TYPE-A介面,伸縮式的像隨身碟那種.....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我研究研究...
fatzeros
我記得,有些設備的d+、d-要短接啊!
a471
收到,我研究研究...

電子零件用處我是完全不懂,手邊有一個AC轉USB充電器,只是要拿來給手機充電。

印象中爬文,若USB d+、d- 沒有短路,直接拿到手機上充電,手機會判斷成USB充電模式(充電電流小(因該是這樣說吧,有誤麻煩教學))。,

若把USB d+、d- 短路,手機會自斷判斷成AC充電模式(充電電流大(因該是這樣說吧,有誤麻煩教學))。

不多廢話,我把AC轉USB充電器拆開拍了USB近照,提供a471大大參考。

PS.那黑色的貼片電阻,需要a471大大找一下相關資料。

楼主:
我也沒AV轉USB充電頭咧....是不是該去買一個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沒AV轉USB充電頭咧....是不是該去買一個了

AV

我在網拍買的都是100有找1的款式,最大充電1A

楼主:
引用 网友F:
AV

我在網拍買的都是100有找1的款式,最大充電1A

不知道這種我MP3可不可以用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知道這種我MP3可不可以用咧...

我是買這款的AC轉USB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4252736834

之前方吐司MP3還活著時,都用AC轉USB來充電。

好處是這支MP3可以一邊充電一邊聽歌,充電速度也很快

補上之前活著的MP3連結

http://funtwist.com/web_c/html/0 ... ID=436&mID=1,12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買這款的AC轉USB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4252736834

感謝你的推薦....我會去找找